手机使用什么发出声音的?

楼主:
手机使用什么发出声音的?
是蜂鸣器吗?感觉蜂鸣器的声音好难听诶

网友:
当然是小喇叭。

网友A:
肯定是扬声器的了。蜂鸣器频率有限。

网友:
Reciver聽筒和Speaker喇叭,和蜂鳴器有點差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扬声器的了。蜂鸣器频率有限。

音质相比怎么样?

网友C:
手机用的都是微型动圈式扬声器发声,楼主可以在网上搜搜,某宝上就有很多这类扬声器卖,价格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质相比怎么样?

看与什么相比较。
和蜂鸣器比较,手机里面的扬声器声音要好得多。
和高保真音箱比较,手机里面的扬声器就该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机用的都是微型动圈式扬声器发声,楼主可以在网上搜搜,某宝上就有很多这类扬声器卖,价格很便宜。

这个是用在耳机上的吧?外放也是用这个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在耳机上的吧?外放也是用这个吗?

结构、外形、阻抗等参数都不同,但都属于动圈式扬声器。动圈式扬声器是当今所用主流扬声器类型,你能见到的几乎都是这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结构、外形、阻抗等参数都不同,但都属于动圈式扬声器。动圈式扬声器是当今所用主流扬声器类型,你能见到的几乎都是这类。

呀,你是写《MCU工程师炼成记》的那个chunyang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呀,你是写《MCU工程师炼成记》的那个chunyang吗??

哦,那本书我写的篇幅不多啊,属于''友情客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那本书我写的篇幅不多啊,属于''友情客串''。

不管怎样还是久仰久仰啊学MSP430那本书看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