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正交编码程序

楼主: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void ENC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ENCODER_TIMER时钟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ENCODER_GPIO时钟初始化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TI1 TI2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使能TIM2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0xffff;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设置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        //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初始化TIM2定时器 */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编码配置 编码模式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2,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上升沿捕获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12; //比较滤波器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 Clear all pending interrupts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使能中断
//Reset counter
TIM2->CNT =0;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定时器2
}

int main(void)
{
   s16 temp;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printf("编码器测试");
   ENC_Init();

        while(1)
        {
   NUM = TIM_GetCounter(TIM2)/2;
   if(NUM!=temp)
  {
       temp=NUM;
       printf("%d\r\n",NUM);
   }
   delay_ms(300);
        }
}

之前用了中断来是实现正交编码程序,有网友建议了下stm32正交编码的方式,因为stm32内部硬件本来就集成有了,我也试试这个效果怎样,出来感觉跟用(中断编码)中断的方式差不多。本来还打算用这种正交编码的方式来实现呢,可惜我有五个编码器,48Pin的资源不够,所以还是用中断方式。上面程序我测试过来,没问题。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A:
请问您的程序所对应的硬件连接是怎样?虽然STM32内部有集成连接,也请告知内部是哪些节点连接了起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的程序所对应的硬件连接是怎样?虽然STM32内部有集成连接,也请告知内部是哪些节点连接了起来?谢谢!

你参考下手册啊,对应着每个定时器的 CH1  CH2 就行了。例如  TIM2_CH1  TIM2_CH2 引脚啊。

网友B:
楼主,你的程序运行时,你旋转编码器,现象是不是两个值交替显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程序运行时,你旋转编码器,现象是不是两个值交替显示啊?

不会啊

网友B:
但是我用你的程序调试出的结果就是旋转编码器两个数交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用你的程序调试出的结果就是旋转编码器两个数交替

你把你打印的复制出来看下吧,你的意思是你打印的数据有跳变吧

网友B:
楼主你没用中断处理函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没用中断处理函数么?

没有哦,我就上面那段程序就能用呢。没用中断。

网友B:
为什么我的不行呢?,你能把你完整的程序让我看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不行呢?,你能把你完整的程序让我看看么?

我的程序在公司 了,  要不你用中断的方式吧,我的帖子也有啊,我用得很正常很稳定啊

网友B:
中断的我出来了,我想试试它自带的编码器模式,等你到公司后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断的我出来了,我想试试它自带的编码器模式,等你到公司后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明早我分享给你。

网友:
上传了,你自己看下啊

网友B:
好的,谢谢你,太麻烦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你,太麻烦你了。

我的程序都是复制回去啊,之前的不见了,不过我验证下没问题啊。

网友:
嗯嗯,可能是我板子的I/O出现了问题

网友C:
还有个问题,你在这里配置了定时器中断函数TIM_ITConfig,为啥没有NVIC的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问题,你在这里配置了定时器中断函数TIM_ITConfig,为啥没有NVIC的配置呢

没有啊,直接定时器计数的啊

网友C(2016-08-15):
闂佺懓鐡ㄩ悧鐐哄焵椤掑﹥瀚�
濠电偛顦崝宀勫船閿燂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