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内部AD测温+数码管显示

楼主:
一个很简洁的测温方式,直接将数码管夹在芯片引脚上。附上程序,有点乱

显示图

显示图

拆解1

拆解1

网友:
不错,很有点意思,简单想法好。点赞!

网友:
直接将数码管夹在芯片引脚上……
想法新颖,赞一个!

网友:
管脚排列可以直接兼容?
真有意思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脚排列可以直接兼容?
真有意思

可以,只是程序比较乱这个链接有数码管排列图http://product.ch.gongchang.com/d45389097.html

网友B:
单片机受得了吗,限流电阻好像也没有,直接驱动,上啦也乜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受得了吗,限流电阻好像也没有,直接驱动,上啦也乜嘢

有这个问题,可是加上上拉电阻之后,数码管亮度不够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有没有试过  多次采样   使用DTC功能   将采样值存入缓存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