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协议栈与ds18b20程序怎么结合

楼主:
毕设整了两个星期了,不知道怎么结合在一起,一直不能收到数据。希望大神帮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踩两脚。。。。

多踩几回也行,伸把手更好。

网友B:
这可以说是完全独立的2个事,你先把两部分都独立调通了,最后把温度值放入传输缓存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以说是完全独立的2个事,你先把两部分都独立调通了,最后把温度值放入传输缓存里就可以了

O(∩_∩)O谢谢,现在已经好了

网友:
无线控制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