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问题

楼主:
都说放大器的输入阻抗越高越好 可是图里面的输入端并联了一个50欧姆的电阻 输入阻抗不是降低了么?那个50欧姆的电阻什么作用??还有多级放大器的前级放大与中间级放大 ,中间级放大与后级放大之间是不是都要满足阻抗匹配 , 为什么我看见好多电路的输入端都并连一个电阻??有点疑惑!!

网友A:
这个50欧电阻,是为了与输入的传输线(可能是同轴电缆)实现阻抗匹配,以避免传输线出现反射波。

“多级放大器的前级放大与中间级放大 ,中间级放大与后级放大之间是不是都要满足阻抗匹配”
各级放大器之间信号传输距离远小于波长时不需要。

“为什么我看见好多电路的输入端都并连一个电阻?”
这要看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50欧电阻,是为了与输入的传输线(可能是同轴电缆)实现阻抗匹配,以避免传输线出现反射波。

“多级放大器的前级放大与中间级放大 ,中间级放大与后级放大之间是不是都要满足阻抗匹配”
各级放大器之间信号传输距离远小于波长时不需要。

“为什么我看见好多电路的输入端都并连一个电阻?”
这要看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并联电阻之后  运放的输入电阻不是减小了么??运放的输入电阻不是越大越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电阻之后  运放的输入电阻不是减小了么??运放的输入电阻不是越大越好么?

运放的输入电阻不是越大越好么?
那不一定。某些情况是越大越好,某些情况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并联电阻之后  运放的输入电阻不是减小了么??运放的输入电阻不是越大越好么?

另外,该50欧电阻并不是运放的一部分,是运放的外部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该50欧电阻并不是运放的一部分,是运放的外部元件。

噢噢噢噢  那是不是计算输入阻抗的时候可以忽略那个50欧姆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噢噢噢  那是不是计算输入阻抗的时候可以忽略那个50欧姆的电阻??

绝对不是“忽略”,而是计算运放输入阻抗时根本不应该计算该50欧电阻。
注意:运放的输入阻抗和某电路的输入阻抗是两回事。某电路的输入阻抗,在计算时是该电路输入端子对地的阻抗(假定单端工作,该电路含或不含运放和其它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噢噢噢噢  那是不是计算输入阻抗的时候可以忽略那个50欧姆的电阻??

首帖图中,运放的输入阻抗,是红色线箭头方向看过去的阻抗,该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是蓝色线箭头方向看过去的阻抗。
该电路的输入阻抗,不仅是50欧电阻,还有两支1千欧电阻加上反馈形成的阻抗,还有运放的输入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帖图中,运放的输入阻抗,是红色线箭头方向看过去的阻抗,该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是蓝色线箭头方向看过去的阻抗。
该电路的输入阻抗,不仅是50欧电阻,还有两支1千欧电阻加上反馈形成的阻抗,还有运放的输入阻抗。

真的很感谢您  谢谢您帮我回答这么多基础的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