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大神来看下,官网上的例程为什么会编译错误呢,是不是软件问题呐?

楼主:
如题,如图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TI官网上的例程,编译错误,是软件问题吗

TI官网上的例程,编译错误,是软件问题吗

网友A:
确定所用的官网程序可以用IAR编译,要么就是IAR版本低 吧 。
估计用ccs编译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你是没在设置 选择器件型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所用的官网程序可以用IAR编译,要么就是IAR版本低 吧 。
估计用ccs编译应该没有问题

用的是5.5的版本,CCS的话占用内存会不会比IAR大很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没在设置 选择器件型号吧

嗯呢嗯呢,就是没选型号,谢啦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