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网例程为啥会编译错误?是软件问题吗?不好意思感觉刚刚那帖子出bug了

楼主:
新同志上来,十分不好意思,感觉刚刚那个帖子出bug了,重发一个(话说我想删自己发的帖子的话该怎么删啊)
/********************************************************************
*  msp430 generic
********************************************************************/
#elif defined (__)
#error "msp430 generic device does not have a default include file"

#elif defined (__)
#error " generic device does not have a default include file"

/********************************************************************
*
********************************************************************/
#else
#error "Failed to match a default include file"
#endif

#endif /* #ifndef __msp430 */

然后编译结果是
Fatal Error[Pe035]: #error directive: "Failed to match a default include file" D:\iar for msp430\430\inc\msp430.h 1202
Errors: 1
Warnings: none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网友A:
项目里先选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项目里先选芯片型号

解决了,谢谢啦!

网友B:
楼主 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希望您能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希望您能给予解答,谢谢!

找到原因了,不过我的问题和楼主的不太一样,为了后来的道友们提供一点经验,我把我的问题先抛出来吧:
IDE: IAR For ARM,   MCU:MSP432P401R
问题案例:编译源文件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Fatal Error[Pe035]: #error directive: "Failed to match a default include file" I:\MSP432_DEMO\inc\msp.h 51
解决方法:在该项目文件的option\c/c++ Compiler\Preprocessor\Defined symbols:(one per line)中,赋值粘贴如下内容:
ewarm
TARGET_IS_MSP432P4XX
__MSP432P401R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