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被我用uniflash格式化了,WIFI都没了,怎么把它恢复成出厂设置

楼主:
cc3200被我用uniflash格式化了,WIFI都没了,怎么把它恢复成出厂设置?我是小白,对这个不懂,不小心就搞成这样了

网友A:
CC3200 SDK的example目录中有大量例程,出厂设置用的是out of box例程。

网友B:
重新烧写程序,用IAR或者Uni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烧写程序,用IAR或者Uniflash

可是我不知道它的程序是怎么写的,我是不怎么懂这个,一不小心就搞成这样了

网友C:
比如烧写“httpserver“例子,该如何操作,详细点的

如果修改了”led_demo.html“后,该怎么把修改后的文件通过CCS编译后,烧入到FLASH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C3200 SDK的example目录中有大量例程,出厂设置用的是out of box例程。

真是太谢谢了,一用这个例程就好了。

网友:
你好,GAINSPAN WIFI模块和CC3200一样的模块,具多种方案,有需要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烧写“httpserver“例子,该如何操作,详细点的

如果修改了”led_demo.html“后,该怎么把修改后的文件通过CCS编译后,烧入到FLASH中

这个我也不懂,小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太谢谢了,一用这个例程就好了。

确实出厂程序是out of box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烧写“httpserver“例子,该如何操作,详细点的

如果修改了”led_demo.html“后,该怎么把修改后的文件通过CCS编译后,烧入到FLASH中

没实际操作过,仅仅是一种分析

一般现在这种嵌入web的方式都是用数值,用户修改html文件之后采用一个makefsfile的命令,是个开源的小代码,有c版本的也有python的

我记得ti很久之前的lm3s系列有这个工具,难道cc3200的sdk中没提供这个tools么,不单单ti这么干,stm32的嵌入web也是用这种工具

你可以搜索关键字uip  makefsfile

老目录了StellarisWare\tools\makefsfile

网友:
替换html里面原来的文件,用uniflash重新烧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烧写“httpserver“例子,该如何操作,详细点的

如果修改了”led_demo.html“后,该怎么把修改后的文件通过CCS编译后,烧入到FLASH中

替换html里面原来的文件,用uniflash重新烧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太谢谢了,一用这个例程就好了。

楼主,求怎么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