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下布线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画一块4层DSP板,由于尺寸小以的原因,有几根信号线在top和bottom都无法走了,那我可以在GND层或是POWER层割一块出来走线吗?这一片区域(top和bottom)都是地址线,那么在GND和POWER哪一层走比较好呢?

网友A:
实际上,布线本没有严格规矩。

-----  方便即可
  -----------达到性能即可。

网友B:
看你的电源层和地层是正片还是负片设置,地层和电源层一般是负片设置,是要分割的。分割一个区域走少量信号线还行,,,

网友C:
可以,但要注意整体EMC特性。

网友D:
电源层上走。。并且注意信号线的别穿过不相干的GND层(如果做内电层分割的话)  保证地层的连续性。可以减少EMC等问题。所以一般后期加的线都是在电源层走的。

网友E:
要使信号层有个完整的参考地平面,减少EMI干扰,所以走电源层,且要注意TOP和BOT层的走线不要走分割层的跨区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电源层和地层是正片还是负片设置,地层和电源层一般是负片设置,是要分割的。分割一个区域走少量信号线还行,,,

就大概5,6根线的样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布线本没有严格规矩。

-----  方便即可
  -----------达到性能即可。

只是怕胡来会影响到电路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要注意整体EMC特性。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层上走。。并且注意信号线的别穿过不相干的GND层(如果做内电层分割的话)  保证地层的连续性。可以减少EMC等问题。所以一般后期加的线都是在电源层走的。

这一片区域的地应该都是数字地,应该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使信号层有个完整的参考地平面,减少EMI干扰,所以走电源层,且要注意TOP和BOT层的走线不要走分割层的跨区网络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