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149下UART1问题

楼主:
如题,型号为MSP430F149。遇到的问题是USART1在初始化时ME2无法修改,在仿真过程中ME2的值始终为0。同样的配置方法,USART0没有问题。请教下这是什么问题,急!
代码如下:

#include

u8 kk = 0xaa;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char  i0;

  BCSCTL1&=~XT2OFF;                  //打开高频晶体振荡器

  BCSCTL2|= SELM1+SELS;

  do

  {

    IFG1 &=~OFIFG;

    for(  i0=0;i0<100;i0++) ;

  }

  while((IFG1&OFIFG)!=0) ;       //检查振荡器是否正常工作

  IFG1&=~OFIFG;

COM_WINCCPortConfiguration();

   _EINT();

  while(1);

//////////////////////////////////////////////////////////////////////////////

    return 0;

}

void COM_WINCCPortConfiguration(void);

void COM_WINCCPortConfiguration(){

P3SEL     = BIT6 + BIT7; //Set P3.4 and P3.5 as the second function port

    U1CTL    |= SWRST;

    U1CTL    |= CHAR ;

    U1TCTL   |= SSEL1;

    U1BR0     = 0xD0;

    U1BR1     = 0x00;

    U1MCTL    = 0x40;//Set baud rate as 9600(The best choice)

    ME2      |= UTXE1+URXE1;

    U1CTL    &= ~SWRST;

    IE2      |= URXIE1 + UTXIE1;

    IFG2     &= ~UTXIFG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