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149控制12864,显示字符,能显示,但是很不清楚

楼主:
MSPF149控制12864,显示字符,能显示,但是很不清楚,也调过变阻器,没有变化,求大神指点

网友:
12864型号为HJ12864ZW

网友:
一般都是调节电阻器来调比对度,检查一下是不是电阻器有问题了,还有一个看是不是给液晶的供电电压太低了

网友:
调节LCD参数

网友:
这要看你得控制12864这个芯片是不是可以控制背光,还有测测转动滑动电阻时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A:
怎么你也得传个图啊,楼上的你都排除了,就去看下你的刷新速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你也得传个图啊,楼上的你都排除了,就去看下你的刷新速度吧

太暗了,拍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你也得传个图啊,楼上的你都排除了,就去看下你的刷新速度吧

具体显示的是    MSP430F149

                      LCD12864

                      液晶显示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显示的是    MSP430F149

                      LCD12864

                      液晶显示程序

不会吧,这啥都没显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这啥都没显示啊

很不清楚,有显示 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清楚,有显示 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你写个死循环光显示一个字符看一下

网友:
调节对比 度

网友:
是5V供电吗  3.3 V不够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