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G128的3×3矩阵扫描求帮忙

楼主:
DG128的3×3矩阵扫描求帮忙。这几天头都痛了。。。上拉电阻怎么用?3×3扫描程序失败好多次。新生求教。

网友:
#include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derivative.h"      /* derivative-specific definitions */
#include
#define C8LED PORTA
#define P3 PORTB
#pragma MESSAGE DISABLE C4000
byte LED_num[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8};byte key=0;
void delayms (int m) {int x,y;for(x=0;x void display(key) C8LED=LED_num[key];
void matrixkeyscan()
{
    byte temp;
    P3=0x01;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00)
    {
      delayms(5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0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11:
               key=1;
               break;

          case 0x21:
               key=2;
               break;

          case 0x41:
               key=3;
               break;

          }
         while(temp!=0x0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P3=0x02;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00)
    {
      delayms(50);
      if(temp!=0x0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12:
               key=4;
               break;

          case 0x22:
               key=5;
               break;

          case 0x42:
               key=6;
               break;

          }
         while(temp!=0x0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P3=0x04;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00)
    {
      delayms(50);
      if(temp!=0x0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14:
               key=7;
               break;

          case 0x24:
               key=8;
               break;

          case 0x44:
               key=9;
               break;

         }
         while(temp!=0x0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
  void main(void)
  {
    DDRA=0xff;
    DDRB=0x0f;PUCR=0X02;
    while(1)

     {
      void matrixkeyscan()
     ;}

  }

网友:
各位帮忙改下程序,指教我这个新手,谢谢

网友:
程序改完了,不过我想实现数码管四位都亮。一个口就不能控制所有的段选型号和位选信号。
PA0—PA7为数码管a b c d e f g dg
PB1—PB6为矩阵键盘 123行456列
位选信号即数码管1234连VCC高电平
功能:四位数码管同时显示对应按键
#include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derivative.h"      /* derivative-specific definitions */
#include
#define C8LED PORTA
#define P3 PORTB
#define display(key) C8LED=LED_num[key]
#pragma MESSAGE DISABLE C4000
byte LED_num[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8};int key=0;
void delayms (int m) {int x,y;for(x=0;x
void matrixkeyscan()
{
    byte temp;
    P3=0xe0;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delayms(50);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switch(temp)
        {
          case 0x0d:
               key=1;
               break;

          case 0x0b:
               key=2;
               break;

          case 0x07:
               key=3;
               break;

          }

      }
    }

    P3=0xd0;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delayms(50);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switch(temp)
        {
          case 0x0d:
               key=4;
               break;

          case 0x0b:
               key=5;
               break;

          case 0x07:
               key=6;
               break;

          }

      }
    }
    P3=0xb0;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delayms(50);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switch(temp)
        {
          case 0x0d:
               key=7;
               break;

          case 0x0b:
               key=8;
               break;

          case 0x07:
               key=9;
               break;

          }

      }
    }
    display(key);
}
  void main(void)
  {
    DDRA=0xff;
    DDRB=0xf0;
    while(1)

     {
        matrixkeyscan();
      }

  }

网友:
我想变化的实现按键控制,怎么办。我想用K口控制,可是没调好。求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