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散热,各位前辈有何高招?

楼主:
曾经对原件散热不是很在乎,听了大家说散热的重要性后,才很重视这个问题,除了一般的利用散热片,大面积铺铜,打散热孔,还有什么高招?

网友:
还要布局元件时除了考虑EMI等因素外,注意发热器件与外壳的通风关系

网友:
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分被动型、主动型两类散热方法。

网友:
水冷的效果最好,但较少能满足水冷条件的。

网友:
用铝基板散热
不过成本不便宜
布线也通常只LAYOUT一面
双层或双面布线板子成本翻倍

网友:
mark下下~~~看下大牛支招~~~~~~~~~~~~~~~我是来偷师的~~~~~~~~~~~~~~~

网友:
首先得看你的产品 具体案例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