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万利板子双核blinky

楼主:
     今晚基于LPC54xxx LPCXpresso中的DualCore例子,稍加修改,在万利的板子上顺利跑通。附件为工程。

     做了一年左右的TMS320DM8168异构多核(ARM cortex-A8+DSP+M3+M3),发现cortex系列的多核也就这个样子,相当于单芯片集成了两个MCU,共用一套外设,有个mailbox可以用核间中断传递32位数据,然后再加个mutex用于共享地址的互斥。相比于带MMU的异构多核应用要方便简单的多。

     双核通信的机制有人在论坛介绍了,不再啰嗦。只写Keil写双核程序的步骤:AN11609资料也有讲。

     1.建立M0+的工程,配置其ROM,RAM:

   2.在“user”自定义编译等工具中使用以下命令,将生成的m0+的axf(arm可执行文件)文件转为C数组(这里采用双核烧写一个镜像的形式运行)。

fromelf --cadcombined --output="\M0_image_array.c" "\CM0_RAM.axf”

3.编写m0+代码啦,

需要使用mailbox了,主要就是开中断,写中断响应函数。注意,mailbox模块只需要在一个核中进行初始化,一般先启动的核初始化mailbox,并为另一个核(m0+)设置程序入口,允许时钟,启动运行。
所以,在m0+中没有初始化mailbox。
static void MAILBOX_mutexWait(void) {
  while (LPC_MAILBOX->MUTEX == 0) __NOP();      /* Wait forever for mutex     */
}
static void MAILBOX_mutexRelease(void) {
  LPC_MAILBOX->MUTEX = 1;                       /* release mutex              */
}
  NVIC_EnableIRQ(MAILBOX_IRQn);                 /* Enable mailbox interrupt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MAILBOX_IRQHandler(void) {
       pledState = (uint32_t *)LPC_MAILBOX->IRQ0;    /* get address of ledState    */
        MAILBOX_mutexWait();
        // 对共享的地址处数据进行操作
        MAILBOX_mutexRelease();
        LPC_MAILBOX->IRQ0CLR = 0xFFFFFFFF;            /* Clear own mailbox          */
        LPC_MAILBOX->IRQ1SET = 1;                     /* Signal change to M4        */
}

4.编译,会将其可执行文件转为.c文件,这个文件是需要被m4核的程序包含进去的。

5.新建M4核的工程,包含m0+的执行文件转换成的.c文件。

6.编写M4程序

需要对mailbox进行初始化。

static void MAILBOX_Initialize(void) {

  LPC_SYSCON->AHBCLKCTRL0    |= (1ul << 26);    /* Enable clock for Mailbox   */
  LPC_SYSCON->PRESETCTRLSET0  = (1ul << 26);    /* assert reset for Mailbox   */
  LPC_SYSCON->PRESETCTRLCLR0  = (1ul << 26);    /* deassert reset for Mailbox */

  MAILBOX_mutexRelease();
}

然后同m0+核,对mailbox操作。
NVIC_EnableIRQ(MAILBOX_IRQn);                 /* Enable mailbox interrupt   */

另外还要在M4中规定ROM,RAM地址,以及规定m0+链接时的地址,并启动m0+

规定M0+程序的地址:

#define M0plus_IMAGE_START    0x20000   /* address where the M0+ Image is located in the flash */

const __attribute__((at(M0plus_IMAGE_START)))
#include "CM0plus_Image.c"

启动M0+核:

  /* Boot M0+ core */
  /* Setup M0+ stack pointer and  reset vector ( from M0+ flash image) */
  LPC_SYSCON->CPSTACK = (*(uint32_t *)(M0plus_IMAGE_START + 0));
  LPC_SYSCON->CPBOOT  = (*(uint32_t *)(M0plus_IMAGE_START + 4));

  /* Enable M0+ clock and perform M0+ reset */
  LPC_SYSCON->CPUCTRL |= ((0xC0C4ul << 16) |
                          (     1ul <<  3)  );                     /* enable M0+ clock   */
  LPC_SYSCON->CPUCTRL |= ((0xC0C4ul << 16) |
                          (     1ul <<  5)  );                     /* assert M0+ reset   */
  LPC_SYSCON->CPUCTRL  = ((0xC0C4ul << 16) |
                          (LPC_SYSCON->CPUCTRL & ~(1ul << 5)));    /* deassert M0+ reset */

7.编译,烧写。完事。

ps:第一次发帖,如有遗漏,尽情谅解。

网友A:
之前没接触过双核,觉得蛮复杂的,楼主水平很高,能开个课就好了。请教一下,两个核心是并发运行的还是交替工作的,如果是同时运行,怎么确保数据或硬件端口操作的安全性。比如一个核心怎么知道另一个核心有没有在使用串口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没接触过双核,觉得蛮复杂的,楼主水平很高,能开个课就好了。请教一下,两个核心是并发运行的还是交替工作的,如果是同时运行,怎么确保数据或硬件端口操作的安全性。比如一个核心怎么知道另一个核心有没有在使用串口0

两个核可以认为是俩单片机,并行运行。对于总线(外设)的同时访问,由总线仲裁完成。当然设计时要规划好,此核不能跑到彼核的代码或内存上去了,除非你的意图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