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2000的设计作品秀】三相正弦波变频电源

楼主:
    设计要求:设计并制作一个三相正弦波变频电源,输出线电压有效值为36V,最大负载电流有效值为3A,负载为三相对称阻性负载(Y接法)

    实现
    本设计分为:三相SPWM信号的生成、逆变回路及其驱动和输出的测量显示。选择TI公司低功耗高性能DSP TMS320F28027生成可调频SPWM信号,采用MSP430F2618实现输出电压电流的采集检测,以电流内环、电压外环的双环路控制方式实现高精度线电压输出,并实现负载缺相保护和不对称保护。通过DSP控制SPWM信号,可以将三相交流电并为单相,实现供电系统并网的功能。

    系统总体框图如下:
    1、由于所选隔离变压器变比固定,市电输入时固定输出36v,并且干扰较大,因此在后级选取一级降压电路,可以给后级提供稳定的电压。
    2、DC-AC主拓扑选取三相桥式逆变电路。
    3、通过实时对负载电压电流的采集,单片机采取必要的过流保护,负载不对称保护功能。

    原理图如下:

   设计实现了功能:

(1)输出频率范围为20Hz~100Hz的三相对称交流电,各相电压有效值之差小于0.3V;
(2)输出电压波形应尽量接近正弦波,用示波器观察无明显失真;
(3)当输入电压为198V~242V,负载电流有效值为0.5~3A时,输出线电压有效值应保持在36V,误差的绝对值小于0.8%;
(4)具有过流保护(输出电流有效值达3.6A时动作)、负载缺相保护及负载不对称保护(三相电流中任意两相电流之差大于0.5A时动作)功能,保护时自动切断输入交流电源。
(5)具有测量、显示该变频电源输出电压、电流、频率和功率的电路,测量误差的绝对值小于2%;
(6)变频电源输出频率在50Hz以上时,输出相电压的失真度小于3%;

   作品展示:

使用的是 C2000 LaunchaPad(型号TMS320F28027)。

    O(∩_∩)O谢谢!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是啊 不简单啊   光万用表就用了4个

lmx

网友B:
28027只用来生成spwm波。
有点浪费了。。

lmx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期待更多分享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不简单啊   光万用表就用了4个

万用表只是用来测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027只用来生成spwm波。
有点浪费了。。

28027很轻松就可以生成三路spwm波,这用430单片机是很难做到的。C2000在电源领域有它的一席之地。

网友D:
还在用SPWM?SVPWM不好些吗?

lmx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在用SPWM?SVPWM不好些吗?

SVPWM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