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和工业用电对仪器的影响

楼主:
在市电情况下,仪器采样还是很好的,到了工业用电情况下,采样就不准了。工业用电对采样有那么大影响吗?

网友A:
市电情况跟工业用电是怎么定义的呢?两个有区别吗?其实应该是环境的问题,工业现场电磁场干扰大,当然电网也可能会更差,谐波含量大

网友B:
可能楼主指的 “ 工业用电 ” 那条线上有较大的干扰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楼主指的 “ 工业用电 ” 那条线上有较大的干扰源吧。

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市电情况跟工业用电是怎么定义的呢?两个有区别吗?其实应该是环境的问题,工业现场电磁场干扰大,当然电网也可能会更差,谐波含量大

只是猜测,不确定是不是电压影响,就是想检测一下电压,看看是不是电压影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是猜测,不确定是不是电压影响,就是想检测一下电压,看看是不是电压影响的

一般是干扰太大,你的设备是什么设备,交流输入有没有EMC电路?你可以在交流进线套一些磁环,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干扰太大,你的设备是什么设备,交流输入有没有EMC电路?你可以在交流进线套一些磁环,试试看吧。

恩   好 试试看吧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不能叫市电和工业用电,所谓市电和工业用电只是用电场合是家用商用还是工业用什么的。你这种情况应该叫实验环境和工业环境,在公司里用得好好的,到现场不行了,EMC性能没过关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不能叫市电和工业用电,所谓市电和工业用电只是用电场合是家用商用还是工业用什么的。你这种情况应该叫实验环境和工业环境,在公司里用得好好的,到现场不行了,EMC性能没过关而已。

哈 说说你的解决办法

网友E:
一般工业上的谐波会比较大,尤其是有变频器或者整流设备的厂里面。再严重的就是孤网运行的工厂里面又有整流设备的。低次谐波大的厉害。这个对仪器测量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仪器可以通过合理的电路设计减小这些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 说说你的解决办法

这可难倒我了,EMC是一种综合症,跟很多因素有关,虽有理论指导,但绝对离不开实际测试。像我们公司,有些产品的EMC测试一次性通过,有些却不停的需要整改,按说产品之间一定有差异,但是很多电路却是相同的。EMC性能跟电路所做的保护、壳体、PCB布局、接地方法等都有关系,哪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正因为EMC的复杂性,所以有专门的EMC相关职位,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体系,有很多专门的书籍对EMC做专门的论述。

你能做的就是让产品开发标准化,把EMC性能当成产品的一个指标,通过EMC测试的产品才能上市。现在出问题的产品你可以去做EMC整改,按常见的保护和方法对产品做出修改,然后拿去做EMC测试。网上有很多现成的EMC标准电路,你可以去参考。比如什么RS485 EMC设计标准电路、AC110V-220V EMC设计标准电路啊,都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可难倒我了,EMC是一种综合症,跟很多因素有关,虽有理论指导,但绝对离不开实际测试。像我们公司,有些产品的EMC测试一次性通过,有些却不停的需要整改,按说产品之间一定有差异,但是很多电路却是相同的。EMC性能跟电路所做的保护、壳体、PCB布局、接地方法等都有关系,哪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正因为EMC的复杂性,所以有专门的EMC相关职位,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体系,有很多专门的书籍对EMC做专门的论述。

你能做的就是让产品开发标准化,把EMC性能当成产品的一个指标,通过EMC测试的产品才能上市。现在出问题的产品你可以去做EMC整改,按常见的保护和方法对产品做出修改,然后拿去做EMC测试。网上有很多现成的EMC标准电路,你可以去参考。比如什么RS485 EMC设计标准电路、AC110V-220V EMC设计标准电路啊,都可以找到。

真是受教了 现在也是只有2台仪器出现采样不准的问题  别的倒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就是考虑是不是电压的问题  也许还有别的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工业上的谐波会比较大,尤其是有变频器或者整流设备的厂里面。再严重的就是孤网运行的工厂里面又有整流设备的。低次谐波大的厉害。这个对仪器测量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仪器可以通过合理的电路设计减小这些干扰

谢谢指导

网友:
对付工业现场电磁干扰,方法很多,但全部用上会增加很多成本,所以应该有针对性地使用。
怀疑书工频电源串进来的干扰,在电源进线上加滤波器。怀疑工频电源电压不稳定,修改你的设备中整流滤波稳压部分,让这部分可以适应宽范围输入电压变化(加交流稳压则成本上升太高)。
“采样不准”则要分析为何不准,是否从采样处引入了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是受教了 现在也是只有2台仪器出现采样不准的问题  别的倒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就是考虑是不是电压的问题  也许还有别的方面的问题

哥们你真是的,如果很多仪表正常,只有2台不正常,那这可能属于个案,如果大批量不正常,那就可能是设计问题。问题都不描述清楚,我觉得有些过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真是的,如果很多仪表正常,只有2台不正常,那这可能属于个案,如果大批量不正常,那就可能是设计问题。问题都不描述清楚,我觉得有些过分啊。

对不起。。。我也是刚知道的  真是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真是的,如果很多仪表正常,只有2台不正常,那这可能属于个案,如果大批量不正常,那就可能是设计问题。问题都不描述清楚,我觉得有些过分啊。

这个是姐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真是的,如果很多仪表正常,只有2台不正常,那这可能属于个案,如果大批量不正常,那就可能是设计问题。问题都不描述清楚,我觉得有些过分啊。

是我不好 开始我也以为是所有都不好 现场人员传达的现象 后来又问了一下  才知道是个别问题T_T

网友:
不用不用  叫哥们就行

网友F:
如果只是部分设备出现问题,同一场所(这一点非常重要哦)有的设备正常,那么可以用交叉替换法快速找到问题点,然后再具体分析、查找问题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部分设备出现问题,同一场所(这一点非常重要哦)有的设备正常,那么可以用交叉替换法快速找到问题点,然后再具体分析、查找问题原因。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我不好 开始我也以为是所有都不好 现场人员传达的现象 后来又问了一下  才知道是个别问题T_T

这2台设备是不是在重复同样的测试都不能正常?假如旁边有一台电焊机(大干扰源)在工作,刚好测试这2台设备的时候电焊机(干扰源)在工作,那就赶巧了,这两台设备的故障是否可以复现,要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