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CVAVR编译的程序,AVRStudio软件仿真执行出问题

楼主:
本人使用CVARV编写了程序,其中定义了一部分变量在EEPORM当中,代码如下所示:

处理完之后,现在转移到AVRStudio4中进行软件仿真调试,但为什么在单步执行时通过Memmory窗口观察,里面的值并不是我所定义的初值,这是为什么?
如下图所示,都全部是FF

怎么样才能在AVRStudio4中使用这些EEPROM变量呢?

网友A:
CVAVR里把参数存储在EEPROM里,直接赋值个EEPROM变量即可
在STUDIO里是不是有读写函数操作的啊?

你现在是JTAG直接读EEPROM吗?

网友B:
这个貌似是把变量放在在代码空间吧
要操作eeprom的话,是不是需要使用相关的读写代码?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CVAVR里把参数存储在EEPROM里,直接赋值个EEPROM变量即可
在STUDIO里是不是有读写函数操作的啊?

你现在是JTAG直接读EEPROM吗?

我现在是在Studio当中进行软件仿真,没有使用JTAG进行硬仿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是把变量放在在代码空间吧
要操作eeprom的话,是不是需要使用相关的读写代码?

对于CVAVR来说,它本身是可以直接操作EEPROM变量的啊,应该不需要另外再写读写函数吧?难道还要另加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CVAVR来说,它本身是可以直接操作EEPROM变量的啊,应该不需要另外再写读写函数吧?难道还要另加函数?

CVAVR可以用独有的关键字EEPROM来操作
不过仿真就很难说了,比较没有实体的支持呢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