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GBT驱动问题,谢谢

楼主:
大家好,我用正负15v的方波驱动IGBT工作,(IGBT耐受电压为1200V,最大耐受电路为42A)。1.当IGBT集电极加载80V的电压,igbt的Uce电压最大80V,最小0,符合开通关闭时的电压。    2.当集电极电压加载150V时,Uce最大电压是120V的方波,按道理应该是150V才对。   3。当集电极电压加载到500V时,Uce最大电压仍然是120V的方波,后续增加集电极电压,Uce一直是120V。   相请教一下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Uce电压最大是只能是120V,而不等于电源电压。还望各位老师能给学生指导一下,谢谢!

IGBT驱动电路

IGBT驱动电路

C通道为Uce电压,黄色方波波形(80V,等于电源电压80V)ce电压(80V正常,电源电压为80V)

C通道为Uce电压,黄色方波波形(80V,等于电源电压80V)ce电压(80V正常,电源电压为80V)

C通道为Uce电压,黄色方形(最高电压为120V,小于电源电压150V)

C通道为Uce电压,黄色方形(最高电压为120V,小于电源电压150V)

C通道为Uce电压,黄色方波(电压为120V,小于电源电压500V)

C通道为Uce电压,黄色方波(电压为120V,小于电源电压500V)

网友A:
没有看出来方波的频率多大
达不到120V以上是否造成IGBT饱和了,,
确定仿真模型的IGBT是耐受电压为1200V?
适当增大R10电阻和改变一下方波频率,看看仿真结果

网友B:
你这哪是正负15V的驱动电压啊,明明就是正负30V。你还要检查一下你的驱动信号到底是多少负的,

网友C:
IGBT驱动从图中看应该是红色波形。原理图中驱动部分电源为正负30V,红色波形幅度应该接近正负30V才对。但现红色波形有正无负(某些时刻有不规则负波形),此波形不正确。

网友:
不知道楼主仿真示波器为何用单次触发。应该用“正常”才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哪是正负15V的驱动电压啊,明明就是正负30V。你还要检查一下你的驱动信号到底是多少负的,

谢谢指正,我把检查和修改了一下推挽电路电压,驱动信号为+16V,-8V,但还是最高电压12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正,我把检查和修改了一下推挽电路电压,驱动信号为+16V,-8V,但还是最高电压120V。

修改推挽电路供电电压后,驱动波形是否正常?

IBGT波形幅度仅120V,需要检查一下你的IGBT模型,看看IGBT耐压是多少。

网友:
楼主这是仿真结果吧?仿真的话,应该检查仿真设置是否正确。元件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正,我把检查和修改了一下推挽电路电压,驱动信号为+16V,-8V,但还是最高电压120V。

把文件发上来,或者截图完整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出来方波的频率多大
达不到120V以上是否造成IGBT饱和了,,
确定仿真模型的IGBT是耐受电压为1200V?
适当增大R10电阻和改变一下方波频率,看看仿真结果

方波频率是22K,我检查了IGBT型号,和改变了电阻,仍然是120v。发的图片不清楚,附件里是我的Multisim源文件,请您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哪是正负15V的驱动电压啊,明明就是正负30V。你还要检查一下你的驱动信号到底是多少负的,

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虽然推挽电路是正负30v,但是出来的波形是正负15的方波。发的图片不清楚,附件中是我的源文件,麻烦您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文件发上来,或者截图完整点

谢谢,附件中是我的源文件,请您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GBT驱动从图中看应该是红色波形。原理图中驱动部分电源为正负30V,红色波形幅度应该接近正负30V才对。但现红色波形有正无负(某些时刻有不规则负波形),此波形不正确。

我修改了一下,红色波形是驱动电路,也有正负,不过达不到30V,原图不清楚,附件中是我的Multisim源文件,麻烦您看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修改了一下,红色波形是驱动电路,也有正负,不过达不到30V,原图不清楚,附件中是我的Multisim源文件,麻烦您看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谢谢!

我不懂TL494怎么用的,自己摸索调了一下,把跟IGBT反并联的那个二极管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懂TL494怎么用的,自己摸索调了一下,把跟IGBT反并联的那个二极管断开就可以了。

想必是反并联的二极管耐压不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必是反并联的二极管耐压不够。

恩恩 您说的对,我去掉二极管之后,最高电压就是电源电压了;之后换了一个二极管,最高电压从120V变成200V了,可见确实是二极管耐压造成的。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恩 您说的对,我去掉二极管之后,最高电压就是电源电压了;之后换了一个二极管,最高电压从120V变成200V了,可见确实是二极管耐压造成的。

谢谢您的指导!

原理图应该还是有挺多问题的,你要好好计算来设计。比如,TL494引脚输出的信号0V——VCC=30,但是你用的推挽放大又是负压和15V,

网友:
我的不可用哦。。。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