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如何开启USB支持?

楼主:
我用的是TI的AM335X,内核是3.17.2,试了网上几种配置,貌似都没用,U盘插上去无反应,girlkoo的博文里是这样配置的
Device Drivers  --->

USB support  --->

     OTG support
        <*>     EHCI HCD (USB 2.0) support

       Improved Transaction Translator scheduling (NEW)
        <*>     EHCI support for OMAP3 and later chips (NEW)
        <*>     OHCI HCD (USB 1.1) support
        <*>       OHCI support for OMAP3 and later chips (NEW)
        <*>   Inventra Highspeed Dual Role Controller (TI, ADI, ...)
            MUSB Mode Selection (Dual Role mode)  --->
        <*>     Platform Glue Layer (TI DSPS platforms)  --->
            MUSB DMA mode (Disable DMA (always use PIO))  --->

但这样配置后启动系统进入命令行过几秒钟串口就不停重复打印如下信息
[   44.104567] CAUTION: musb: Babble Interrupt Occurred
[   44.109805] musb_stage0_irq 789: unhandled DISCONNECT transition (a_wait_bcon)

求助,有人遇到过相同的情况吗

网友A:
massstorage有没有支持

===================================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ssstorage有没有支持

这个默认就是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