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了一个虚拟PDF打印机,打印出来的PCB图是1:1的吗?如果不是怎样设置呢?

楼主:
下载了一个虚拟PDF打印机,打印出来的PCB图是1:1的吗?如果不是怎样设置呢?

网友:
在scale里设置。不然就是自适应

网友:
page set里面,选择按比例打印,调一下比例就行。

网友A:
打印 打印出来的PCB图是1:1,不用下载PDF虚拟打印机

直接在打印预览中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 打印出来的PCB图是1:1,不用下载PDF虚拟打印机

直接在打印预览中即可

scale里设置

网友:
这个你要在打印时进行设置的,所以不一定是1:1,你要仔细点看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