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 帮忙看看!!

楼主:
      STC89C52芯片  , 想做采集DS18B20的温度  显示在数码管的 DIY    , 程序没有语法错误 , 编译时无法生成HEX 文件 。
考虑到STC系列没有SPI总线,就没用MAX6675。     个人怀疑是串口上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A:
没有正确安装Keil,这个不是直接解压就可以运行的。

网友:
选项里面没有选择生产hex文件。

网友:
好像是没有破解或者没有破解成功。

网友:
说了库文件没找到,不是有提示么

网友:
缺少浮点库,
可以去下载一个
http://share.dzkf.cn/down/2009/1015/file_10721.html
解压到  %Keil安装目录%\C51\Lib\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正确安装Keil,这个不是直接解压就可以运行的。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