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无线输液报警装置用什么无线

楼主:
我是小白,毕业设计,让做   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输液监测系统设计,我基本不会,用蓝牙、ZigBee、WiFi还是啥啊?

网友:
有人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
都可以,不就是简单的无线传输,你熟悉那种用那种,如果你不想研究很深,建议去网上买那种串口转zigbee,蓝牙或者wifi的模块,上手很快

网友:
建议用wifi,据说有的医院里已经联网了。wifi已经覆盖到病房了,用wifi比较方便。当然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了

网友:
建议使用WiFi ,方便易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