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电源电压采集处理

楼主:
电源电压的采集处理的源代码,就是电压的采集,不需要组网,不需要数据的发送

网友A:
那不是CC2530 MCU的 AD驱动。直接百度下哪里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CC2530 MCU的 AD驱动。直接百度下哪里都是

不大懂,我是要做一个无线测电池电压的实验,求助ing

网友A:
这个很简单,你可以下载一个官方的SDK看下,就是ADC采样在无线传输,有些地方还是先仔细看下文档了解下吧。不要还没开始了解就先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你可以下载一个官方的SDK看下,就是ADC采样在无线传输,有些地方还是先仔细看下文档了解下吧。不要还没开始了解就先发问

sorry ,学人家的例程,多个终端向协调器发送字符,怎么确定是哪个终端发的字符,并通过串口向pc发送终端地址与对应字符,

最后一个常识问题,望解答

网友A:
你见过老师点名嘛?老师拿着学生名单,一个一个叫,你点头就是了,同样原理,你获得了终端地址之后,发送点名命令,你硬件灯闪烁就知道是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见过老师点名嘛?老师拿着学生名单,一个一个叫,你点头就是了,同样原理,你获得了终端地址之后,发送点名命令,你硬件灯闪烁就知道是谁了。

thanks,我问的是把地址通过串口发到界面,并不是说要确定是哪个终端接入的什么,我自己慢慢看吧,总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