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 写命令或写数据后,有个延时,起什么作用,求解释

楼主:
例如:
LCD12864WriteCom(CLEAR_SCREEN);//清屏
DelayMs(5);

中的延时5秒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求保险的做法,当12864接在主频比较高的CPU上的时候,信号变化太快,超出12864液晶的时序要求,就会出现液晶显示不正确的现象,我就有过就因为没有加延时导致调试一周都不知道问题所在的经历,如果在低主频的处理器上,比如430,51等,可以不用加延时

网友B:
看下12864的读写时序就懂了,还有延时不一定就需要啊,自己写,自己试

网友C:
清屏指令不会马上执行完成,需要有一个过程,具体的看手册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屏指令不会马上执行完成,需要有一个过程,具体的看手册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求保险的做法,当12864接在主频比较高的CPU上的时候,信号变化太快,超出12864液晶的时序要求,就会出现液晶显示不正确的现象,我就有过就因为没有加延时导致调试一周都不知道问题所在的经历,如果在低主频的处理器上,比如430,51等,可以不用加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12864的读写时序就懂了,还有延时不一定就需要啊,自己写,自己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