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69下载的问题

楼主:
写程序的时候在f169开发板上测试的,开发板上的单片机用转接板贴片转直插后烧录。
但是自己做的板子上贴片的f169是直接焊上去的,没法在开发板上烧录,应该怎么做呢???急急急!!!

网友:
自己做的板子没有留烧录接口?

网友:
做板子的时候不记着留烧程序的口啊?看看能不能用串口烧写,用430不多。没有经验。

网友:
都没留接口就不用想了吧

网友A:
可以飞线到你的转接板也可以

网友:
飞线吧,干过这样的事情,贴片之后发现工厂把单片机贴错了,板子上用了两个一样的单片机。最后飞线到烧录器上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飞线到你的转接板也可以

怎么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飞线到你的转接板也可以

有几十个引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