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检波电路

楼主:
求实用的检波电路

网友:
最简单的检波电路,就是一支二极管,然后滤波。
当然,这支二极管需要能够工作于你的载波频率,普通整流二极管是不行的,需要使用高速二极管。
如果需要比较高的检波效率,应该对二极管施加一个微小的正向静态电流。

网友A:
有输出峰值点的检波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输出峰值点的检波电路吗

我在前面说的检波电路,就是峰值输出,但不准确,因实际输出受二极管正向压降影响,要比设计峰值略小。

网友:
怎么了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