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人知道iphone6充电头那里面IC是什么型号?

楼主:
各位大神,有人知道iphone6充电头那里面IC是什么型号?感谢!!

网友:
5应该与6是相同的

这是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应该与6是相同的

这是5的

感谢~

网友:
客气啥

都在一个坛子混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网友:
哪个八角芯片是fan301h,PDF好想不好找啊

网友:
木有能力。解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