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环境变量的设置

楼主:
如果使用JAVA进行开发(如:
Andriod
),在安装完成JAVA(JDK+JRE)后,必须进行环境变量的配置。环境变量的配置一共有三个。

成功安装之后,进行测试是否真的成功安装,点击【开始】----【运行】----输入 CMD,在命令提示符里面输入“Java -version”并按回车键,出现下图,即为安装成功。

    安装完成后,下面就该配置环境变量了。下面开始配置环境变量,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如图:

1)选择【新建系统变量】--弹出“新建系统变量”对话框,在“变量名”文本框输入“JAVA_HOME”,在“变量值”文本框输入JDK的安装路径(也就是步骤5的文件夹路径),单击“确定”按钮,如图:

设置值:D:\Program Files\Java\jdk1.8.0_31

2)在“系统变量”选项区域中查看PATH变量,如果不存在,则新建变量 PATH,否则选中该变量,单击“编辑”按钮,在“变量值”文本框的起始位置添加“%JAVA_HOME%\bin;%JAVA_HOME%\jre\bin;”或者是直接“%JAVA_HOME%\bin;”,单击确定按钮,如图:

3)在“系统变量”选项区域中查看CLASSPATH 变量,如果不存在,则新建变量CLASSPATH,否则选中该变量,单击“编辑”按钮,在“变量值”文本框的起始位置添加“.;%JAVA_HOME%\lib\dt.jar;%JAVA_HOME%\lib\tools.jar;”或者“.;%JAVA_HOME%\lib;”。如图:

现在测试环境变量的配置成功与否。在DOS命令行窗口输入“JAVA”和“JAVAC”,输出帮助信息即为配置正确。如图:

如何出现JAVAC错误,如下图:

说明环境配置错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配置错误,看看问题在哪里?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控制台下输入命令“set path”看看环境变量path是否正确:

从输出数据可以看出,我们用的JDK是jdk1.8.0_31,而环境变量中显示的则是jdk1.7.0_76,显然和我们安装的内容不一致,这是我们可以通过命令“set path=... ”重新配置一下path,再次查看,发现现在正常了:

注意:配置完成后,如果在命令行下还是提示错误,请重启控制台或电脑。

网友:
这是要玩安卓的节奏么

网友A:
是的,正朝这个方向发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正朝这个方向发展。

不错不错,正要学习呢。。

   我的是《疯狂JAVA讲义》和 《疯狂Android讲义》  ,你的是啥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正要学习呢。。

   我的是《疯狂JAVA讲义》和 《疯狂Android讲义》  ,你的是啥书?

买了几本书,感觉都不好,准备直接上Andriod Studio,不过这方面的书好像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几本书,感觉都不好,准备直接上Andriod Studio,不过这方面的书好像还没有。

这丫 啊,那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