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LPC54102+蓝牙cc2540f256串口通信!

楼主:
lpc54102开发环境iar7.2 for arm
蓝牙cc2540f256开发环境iar8.3 for 51
测试硬件:nxp lpc54102+cc2540f256 usbdongle+pl2303 usb转串口板。
波特率9600bps,lpc发送数据给蓝牙,蓝牙收到后发送给电脑。

网友:
蓝牙串口中断接收并发送源代码

         #include "ioCC2540.h"

#define CLKCON_CLKSPD_32M                 (0x00)
#define CLKCON_OSC                        0x40
#define CLKCON_CLKSPD                     (0x07)        // bit mask for the clock speed division

void delay(void)
       {unsigned long i1;
         for(i1=0;i1<10000;i1++)
         asm(" nop ");
       }

        unsigned char rssi;
void  main(void)
           {

            CLKCONCMD =0x80;
            ///CLKCONCMD = (CLKCONCMD & ~(CLKCON_CLKSPD | CLKCON_OSC)) | CLKCON_CLKSPD_32M;

    // Wait until system clock source has changed to HS XOSC (CLKCONSTA.OSC = 0).
    while(!(CLKCONSTA & 0x40));

  P0SEL =0x0c;
           P1SEL =0x0;
           P0DIR=0xfb;
          /// P1DIR=0xff;
          U0CSR=0xc0;
U0UCR=0x02;
U0GCR=0x08;
U0BAUD=59;
PERCFG=0;
P2DIR=0x00;
IEN0=0x84;

  ///URX0IF=0;
             while(1);

           }

#pragma vector   =URX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RX0_ISR(void)
{ unsigned char i;
/// URX0IF=0;
U0DBUF=  U0DBUF;
   /// U0DBUF=i;
   while(  !(U0CSR&0x2));
  U0CSR=0xc0;
/// URX0IF=0;
/* for(i=0;i<128;i++)
  { U0DBUF =i;

while(  !(U0CSR&0x2));
U0CSR=0xc0;}*/
///U0CSR=0xc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