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Marvel8686 WiFi驱动没加载?

楼主:
打开Android的WiFi开关,居然还打印老的驱动信息,USB接口的,为啥?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tl8192cu

我已经在device/*/$(TARGET_DEVICE)/BoardConfig.mk \ 做了如下修改:

#   WIFI_DRIVER_MODULE_NAME   := wlan

#   WIFI_DRIVER_MODULE_PATH   := "/system/lib/modules/wlan.ko"

#changed libertas_sdio.ko

    WIFI_DRIVER_MODULE_NAME   := libertas_sdio

    WIFI_DRIVER_MODULE_PATH   := "/system/lib/modules/libertas_sdio.ko"

但是,奇葩的是,系统起来没去加载/system/lib/modules/libertas_sdio.ko,

还是加载老的USB WiFi驱动,为啥呢?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tl8192cu

网友:
个人看法,需要找到驱动加载的策略,才知道为什么不加载新的驱动。
另外,不排除细小的操作失误

网友:
# insmod  system/lib/modules/libertas_sdio.ko
libertas_sdio: Unknown symbol lbs_notify_command_response (err 0)
libertas_sdio: Unknown symbol lbs_get_firmware (err 0)
libertas_sdio: Unknown symbol lbs_add_card (err 0)
libertas_sdio: Unknown symbol lbs_host_to_card_done (err 0)
libertas_sdio: Unknown symbol lbs_process_rxed_packet (err 0)
libertas_sdio: Unknown symbol lbs_remove_card (err 0)
libertas_sdio: Unknown symbol lbs_suspend (err 0)
libertas_sdio: Unknown symbol lbs_cmd_copyback (err 0)
libertas_sdio: Unknown symbol lbs_queue_event (err 0)
libertas_sdio: Unknown symbol lbs_start_card (err 0)
libertas_sdio: Unknown symbol __lbs_cmd (err 0)
libertas_sdio: Unknown symbol lbs_stop_card (err 0)
libertas_sdio: Unknown symbol lbs_resume (err 0)
insmod: can't insert 'system/lib/modules/libertas_sdio.ko': unknown symbol in module or invalid parameter
/ # insmod  system/lib/modules/libertas.ko
/ # insmod  system/lib/modules/libertas_sdio.ko
libertas_sdio: Libertas SDIO driver
libertas_sdio: Copyright Pierre Ossman
libertas_sdio mmc2:0001:1: (unregistered net_device): command 0x0003 timed out
libertas_sdio mmc2:0001:1: (unregistered net_device): Timeout submitting command 0x0003
libertas_sdio mmc2:0001:1: (unregistered net_device): PREP_CMD: command 0x0003 failed: -110
libertas_sdio: probe of mmc2:0001:1 failed with error -110

强制加载打印如上信息,再看看。

——后来根据代码分析,这个应该是SDIO驱动的问题,网上几年前也有人遇到了,

请看此贴 http://bbs.csdn.net/topics/360100039?list=lz

看来我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
按照道理# insmod libertas_sdio.ko
libertas_sdio: Libertas SDIO driver
libertas_sdio: Copyright Pierre Ossman
libertas_sdio mmc0:0001:1: firmware: requesting sd8686_helper.bin
libertas_sdio mmc0:0001:1: firmware: requesting sd8686.bin
libertas: 00:24:7e:a7:11:9d, fw 9.70.3p24, cap 0x00000303
libertas: wlan0: Marvell WLAN 802.11 adapter

就应该有反应,你的这样直接加载会怎么样?奇怪我的直接这样都没提示要firmware,估计 libertas_sdio.ko还有问题

重新menuconfig 一下,查看Marvel8686 的配置,没有什么问题啊,怎么就是不行呢?!

并且动态加载会提示如下信息

/ # insmod /system/lib/modules/libertas.ko

/ # insmod /system/lib/modules/libertas_sdio.ko

libertas_sdio: Libertas SDIO driver

libertas_sdio: Copyright Pierre Ossman

libertas_sdio mmc2:0001:1: (unregistered net_device): command 0x0003 timed out

libertas_sdio mmc2:0001:1: (unregistered net_device): Timeout submitting command 0x0003

libertas_sdio mmc2:0001:1: (unregistered net_device): PREP_CMD: command 0x0003 failed: -110

libertas_sdio: probe of mmc2:0001:1 failed with error -11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找unregistered net_device的麻烦。

网友A:
用我司的WIFI模块,可支持MCU驱动已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我司的WIFI模块,可支持MCU驱动已调好~

我用这个芯片基本没什么用了,我只是要搞定他,不是用来做产品的。

网友:
方法1:把Marvell 8686的固件放在内核里编译进内核
Device Drivers  --->
Generic Driver Options  --->
下面这两项不选,如果选择会avoid building firmware.
[ ] Select only drivers that don't need compile-time external firmware
[ ] Prevent firmware from being built
   Include in-kernel firmware blobs in kernel binary
固件的名称以空格分开
(sd8686_helper.bin sd8686.bin) External firmware blobs to build into the kernel binary
(firmware) Firmware blobs root directory
把固件sd8686_helper.bin sd8686.bin放到内核目录
android_kernel/firmware/
方法2:把固件放在文件系统,加载内核的时候从文件系统里获得
要配置固件的路径

看看把,固件放到kernel会怎么样,只能这样尝试了

——————这几个尝试各种方法就是没用,后来还是老老实实看代码了,在libertas 源码里面发现,就初始化这个SDIO WiFi都没成功,所以更别想做好了,真悲剧啊。

/*******************************************************************/

/* Module functions                                                */

/*******************************************************************/

static int __init if_sdio_init_module(void)

{

        int ret = 0;

        lbs_deb_enter(LBS_DEB_SDIO);

        printk(KERN_INFO "libertas_sdio: Libertas SDIO driver++\n");

        printk(KERN_INFO "libertas_sdio: Copyright Pierre Ossman\n");

        ret = sdio_register_driver(&if_sdio_driver);

        /* Clear the flag in case user removes the card. */

        user_rmmod = 0;

        printk(KERN_INFO "libertas_sdio: Libertas SDIO driver--\n");

        lbs_deb_leave_args(LBS_DEB_SDIO, "ret %d", ret);

        return ret;

}

这个就出错了。god!!!

网友B:
哎,经过各种折腾,搞定了,还是SDMMC驱动的问题,移植一个可行的就出来了。
/ # insmod system/lib/modules/libertas.ko
/ # insmod system/lib/modules/libertas_sdio.ko
libertas_sdio: Libertas SDIO driver++
libertas_sdio: Copyright Pierre Ossman
libertas_sdio mmc2:0001:1: (unregistered net_device): 70:f3:95:ec:3e:3f, fw 9.70.3p24, cap 0x00000303
libertas_sdio mmc2:0001:1: wlan0: Marvell WLAN 802.11 adapter
libertas_sdio: Libertas SDIO drive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哎,经过各种折腾,搞定了,还是SDMMC驱动的问题,移植一个可行的就出来了。
/ # insmod system/lib/modules/libertas.ko
/ # insmod system/lib/modules/libertas_sdio.ko
libertas_sdio: Libertas SDIO driver++
libertas_sdio: Copyright Pierre Ossman
libertas_sdio mmc2:0001:1: (unregistered net_device): 70:f3:95:ec:3e:3f, fw 9.70.3p24, cap 0x00000303
libertas_sdio mmc2:0001:1: wlan0: Marvell WLAN 802.11 adapter
libertas_sdio: Libertas SDIO driver--

赞  嘿嘿  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赞  嘿嘿  谢谢分享

你也越来越少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越来越少出现了!

不会呀 我一直都在 呵呵  只是有时话多  有时话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