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连接显示屏的压力传感器

楼主:
搜某宝搜到的直接连接显示屏都是压力变送器,不知道是否有用来测试压力的传感器,测试拉力为几十千牛。急求谢谢!!!

网友A:
直接找压力传感器哦,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压力传感器哦,太多了

您好,我是想找显示屏装在传感器上可以直接读数的那种,这种的压力传感器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是想找显示屏装在传感器上可以直接读数的那种,这种的压力传感器有吗。

那就是完整的拉力表或者压力表了。
例如体重秤,或者商店里面的电子台秤,就是一个完整的压力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完整的拉力表或者压力表了。
例如体重秤,或者商店里面的电子台秤,就是一个完整的压力表。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看样子得调整设计的结构了,原本想在刀柄上设置一个检测预加力的传感器,因为要旋转,所以不能采用外接的显示屏。不知您有什么建议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看样子得调整设计的结构了,原本想在刀柄上设置一个检测预加力的传感器,因为要旋转,所以不能采用外接的显示屏。不知您有什么建议否?

你的传感器需要旋转?
如果显示屏也随之一同旋转,那操作者怎么看呢?人可不能随着传感器一同旋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看样子得调整设计的结构了,原本想在刀柄上设置一个检测预加力的传感器,因为要旋转,所以不能采用外接的显示屏。不知您有什么建议否?

传感器就是纯粹的传感器而已,不存在什么显示屏,带显示屏的不叫传感器,而是由传感器、信号处理电路、显示驱动电路和显示屏构成的完整组件。这样的组件通常需要自行设计,买成品的话,除非你RP够好,正好碰上合用的,否则绕不开自己设计这条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传感器需要旋转?
如果显示屏也随之一同旋转,那操作者怎么看呢?人可不能随着传感器一同旋转。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这个问题也考虑过,操作者只在最初确定预加力的时候需要从传感器得到数据,旋转过程中不需要读数,加个传感器只是方便最初确定预加力。另外考虑过用常见的S型测力传感器,再测得压力之后再去掉与显示屏之间的连接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就是纯粹的传感器而已,不存在什么显示屏,带显示屏的不叫传感器,而是由传感器、信号处理电路、显示驱动电路和显示屏构成的完整组件。这样的组件通常需要自行设计,买成品的话,除非你RP够好,正好碰上合用的,否则绕不开自己设计这条路。

经您这么指点让我恍然大悟!之前由于看到过带显示屏的压力变送器(主要测气压力液压力),以为是自己没找到合适的传感器,看样子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只能让专业人员加以设计了。非常感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这个问题也考虑过,操作者只在最初确定预加力的时候需要从传感器得到数据,旋转过程中不需要读数,加个传感器只是方便最初确定预加力。另外考虑过用常见的S型测力传感器,再测得压力之后再去掉与显示屏之间的连接不知是否可行。

既然旋转过程中不需要读数,那还不如将信号处理电路、显示驱动电路和显示屏连同电源都放到旋转部分之外,只在最初确定预加力时将传感器与信号处理部分等等联接。预加力确定后将传感器与信号处理电路等脱开,旋转部分开始工作。也就是你所说“测得压力之后再去掉与显示屏之间的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旋转过程中不需要读数,那还不如将信号处理电路、显示驱动电路和显示屏连同电源都放到旋转部分之外,只在最初确定预加力时将传感器与信号处理部分等等联接。预加力确定后将传感器与信号处理电路等脱开,旋转部分开始工作。也就是你所说“测得压力之后再去掉与显示屏之间的连接”。

比较担心的是在确定预加力之后进行与处理电路脱开等工作是否会影响到这个预加力的大小从而导致加工产生较大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