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解答数码管时钟问题

楼主:
求大神解答一下如何编写数码管显示时钟,三个按键调时间,要求调时的时候分钟或时钟闪烁。。。。。
本菜鸟不知道该怎么编写调时间的时候闪烁,求大神们支援

笨菜鸟的程序

网友:
在单片机内设置一个位标志,为1时是走时状态(不闪烁),为0时是调时状态(闪烁)。
定时中断里面显示,先检查一下该标志,为1转正常显示,为0转闪烁显示。闪烁显示中,又要检查一下此次中断是该显示(发光)还是熄灭(该位数码管不发光)。

网友:
大神,,我设置的是按键1设置模式,模式1的时候调分钟模式2的时候调时钟。。我该怎么改才能在按下调分钟的时候让分钟的两个数闪烁呢?被折腾的烦死了

网友:
别人只能提供思路,主要是思路,程序还得自已写自已慢慢调……

网友:
本人做的数码管电子钟程序,可供参考  动态显示,有闹钟,调时数码管会闪烁

led-new clock.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