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初入门问题,求指点,,,

楼主:
“system.c”中用RCC->CR &= (~RCC_CR_HSEON);    RCC->CR |= RCC_CR_HSEON;设置第16位,开启外部时钟,但在“system.h”中没给RCC_CR_HSEON赋值,他是怎么控制开启HSEON振荡器?求助

网友A:
应该在stm32f10x.h中定义的    先用位与&把HES_ON位清零,在用位或置1.但是清零操作是多余的,直接用位或置1就ok了。

网友:
RCC_CR_HSEON,应该是一个宏定义,你在整个工程中搜素一下这个量。可以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stm32f10x.h中定义的    先用位与&把HES_ON位清零,在用位或置1.但是清零操作是多余的,直接用位或置1就ok了。

Thank you.在stm32f10x.h找到了HESON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