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冷饭---秀一下我画的SP200编程器(二)

楼主:
  经过几天的等待,我在嘉立创打样的板子收到了,简单检查了下,无打样错误
  这是PCB正面图:

  这是PCB反而图:

焊接元件到我调试完成花了我整整一天时间,全手工焊接,
出现的主要问题是:联机联不上(USB不识别),联机不稳定(有时能联机有时不能),以及升压电路输出电压异常等
  先上调试好完成的图片,这是正面图:

  这是反面图:

  这是联机图:

1.首先是USB不识别问题:
       查到的是焊接问题,由于PL2303HX是SSOP28封装,管脚间矩较密,易造成虚焊,重新焊接后,解决问题.
       在我看来,如果要手工自制USB转串口的线路,还是尽量不使用这么密封装的芯片,也在其它芯片选择的,如CH340,341等.
2.另外一个问题是联机不稳定,有时能联机有时不能.
       主要是联机后有时识别到串口,有时识别不到,再次检查PL2303的焊接无问题;我经分析并找到的解决方法是将PL2303的3.3V输出电容C2更换为钽电容(原来为10μF独石电容),C7更换为1.0μF独石电容 (原来为0.1μF独石电容),问题得到解决.
3.最后一个问题是升压电路输出电压异常
      本34063升压电路的输出电压一般是12.0~12.5V,或14.0~14.5V,但实际电压很低,只有5V左右且USB供电电流较大,查到的问题原因是C3的耐压不够,经更换后正常,用示波器检测波形来看,主要是上电瞬间,34063升压有个短暂的过冲,超过C3的耐压,后期我更换成普通的电解电容(原来有钽电容)后,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A:
这种东西还有人用啊

网友:
看看了 确实听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还有人用啊

制作此东东的原因,请看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458809&pid=1838492
       下图是使用PL2303,USB转232电路;我使用的操作系统是WIN7 32BIT,系统能自动搜索并安装此芯片的驱动程序,所以应该是经过微软认证的,所以驱动稳定性不会受到质疑.
       在测试过程中,除了电脑不识别硬件(发现是虚焊问题)外,还会出现偶尔识别不出来的问题,检查USB线,插座,更换USB插接位置均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问题查找最终还是在线路板的硬件上.

       用示波器检查X1的振荡波形,正常;但检测到C7的3.3V电压在联机过程中有点波动,怀疑PL2303的3.3V输出去耦不良,所以将原C7的独石电容(其实叫积层电容)更换为ESR更好的钽电解,另外加大C2的容量,从原0.1μF更换为1μF;问题得到解决,至少目前插拨N次后还未发生电脑不识别硬件问题.
      联想到前期网友在QQ群说PL2303长时间数据传输不稳定问题,我想还是与PL2303外围硬件的可靠性及驱动有关:
      1.软件驱动最好使用系统自带的或经过认证的;
      2.PL2303的3.3V电压输出去耦要使用ESR较低的电容.
      C7更换钽电容:

     C2更换为1μF积层电容:

网友:
哈哈哈哈哈,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我先不管你的这个板子是干嘛的,从外观上来看唯一可以值得赞扬的一点就是美观,但是这个也恰恰成为你的板子的致命点,为什么这么说呢?1. 你为了追求美观来进行了直角走线,你知道这个在pcb中是不允许的;2. 有好几个信号的过孔打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过要盖油,不知道过孔盖油你留意到没有;3. 主控的晶振的走线应该是先经过匹配电容,再连接到晶振;4.我从嘉立创给你打样的板子上面没有看到有泪滴。以上,只是从的pcb板子中我个人看到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