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第三周2-彩屏驱动并移植GUI

楼主:
按照官方资料里的驱动移植好了彩屏,仔细看了看居然是9bit的spi,之前的没成功就错在这里了。移植了一个简单的gui上去,修改了一些函数,实现一些简单的功能。

按下三个按键,分别对应闪灯,并在彩屏上绘制对应的led位置一坐指示,其它两个按键先显示两幅图片,后面计划把板子的功能都按gui的形式展示出来,算是此次活动的目标吧。

部分代码,先出事化三个图形按键控件

BTN_EX        button0={75,32,btn0,(uint8_t *)"BlinkLED",1};
BTN_EX        button1={75,32,btn1,(uint8_t *)"ShowBmp0",0};
BTN_EX        button2={75,32,btn1,(uint8_t *)"ShowBmp1",0};

初始化窗口并绘制按钮

//GUI
        GUI_Initialize();         //Gui初始化
        GUI_FillSCR(White);
        GUI_DispImage(240, 0,85,32,NXP_logo);
        GUI_SetColor(White,LightGrey);//设置前景   背景色
        demow.x = 0;demow.y = 0;demow.with = 240;demow.hight = GUI_LCM_YMAX;
        demow.state = (uint8 *)"                   by Shower@2015.4.11";
        demow.title = (uint8 *)"NXP LPC54102 Board GUI";
        GUI_WindowsDraw(&demow);//设定窗口样式
        GUI_DispImage(243, 150,85,32,logo);
        GUI_Switch2Color(White,Black);//设置前景   背景色
        //绘制按键
        GUI_ImgButton(242, 40,button0);
        GUI_ImgButton(242, 80,button1);
        GUI_ImgButton(242, 120,button2);

主函数循环,检测按键并切换按钮及显示内容

while(1) {
                delay_xms(200);ts++;
                if(Board_Button_GetKeyVal()==0x01) {button1.state =0;button2.state =0;button0.state=1;
                        GUI_ImgButton(242, 40,button0);
                        GUI_ImgButton(242, 80,button1);
                        GUI_ImgButton(242, 120,button2);
                        blink=TRUE;GUI_RectangleFill(1,26,238,219,LightGrey);};
                if(Board_Button_GetKeyVal()==0x02) {button2.state =0;button0.state =0;button1.state=1;
                        GUI_ImgButton(242, 40,button0);
                        GUI_ImgButton(242, 80,button1);
                        GUI_ImgButton(242, 120,button2);
                        LCD_ShowBmp(1,46,mm);blink=FALSE;}
                if(Board_Button_GetJoyVal()==0x40) {button0.state =0;button1.state =0;button2.state=1;
                        GUI_ImgButton(242, 40,button0);
                        GUI_ImgButton(242, 80,button1);
                        GUI_ImgButton(242, 120,button2);
                        LCD_ShowBmp(1,46,mm2);blink=FALSE;}
                if(blink)
                        {        Board_LED_SetPortState(1<<(ts&0x03));
                                for(i=0;i<4;i++)
                                {
                                        if((ts&0x03)==i)GUI_CircleFill(30+60*i,132,15,Red);
                                        else GUI_CircleFill(30+60*i,132,15,Black);
                                }
                        }
                }

显示效果

按钮一闪灯

按钮二图像

按钮三图像

源代码在这里,比较乱

GUI _2.rar (925.37 KB, 下载次数: 20, 售价: 1 分芯积分)

视频在这里

网友:
楼主不厚道,美女应该满屏啊。。。。

网友:
很好,顶一个

网友A:
请问这种图片切换的是用文件系统方便还是GUI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种图片切换的是用文件系统方便还是GUI啊?

完全两个概念,大量的肯定上文件系统,不然存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