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FIFO奇怪的问题

楼主:
FPGA EP2c20f484  用VHDL语言写了一个程序 就是发出25M的时钟IFCLK,这个IFCLK作为写fifo的同步信号,写SLWR一直有效,理论上发IFCLK 并且将SLWR置有效,FIFO会写满,FULL为低,但是发出波形后full一直为高,怀疑是没有写进去。怀疑是IFCLK 25M波形的问题,又将IFCLK直接用3。3的有源晶振取代,让晶振发出波形,并且将SLWR置有效,这样FIFO会写满。就一个25M的波形怎么会有问题,用仿真和示波器看FPGA发出的波形是对的,搞不明白。另外EP2c20f484 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IO口是否需要上拉?多谢!

网友:
外挂的fifo芯片?

网友:
fifo写的时候要判断是否为满,读的时候判断空就行了

网友:
是USB2.0 68013的内部FIFO,现在的问题是发写时钟数据却写不进去,但是用晶振发写时钟却能把数据写进去,不知道为啥。

网友:
那个25M波形是fpga输出的?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