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怎样烧录软件?

楼主:
已经在CC3200的LAUNCHPAD上把应用软件调试好了,自己打了PCB板,器件全部都焊好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怎样把应用软件写进CC3200里去呢?

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介绍。有没有简单的办法,通过uniFlash把软件烧录进去呢?

谢谢!

网友A:
CC3200的应用程序存放在外部串行闪存中,使用uniFlash通过串行接口UART0可以将应用程序烧录到串行闪存中(Sop2接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C3200的应用程序存放在外部串行闪存中,使用uniFlash通过串行接口UART0可以将应用程序烧录到串行闪存中(S ...

如果没有UCF文件,怎么烧?是烧bin文件吗?小白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UCF文件,怎么烧?是烧bin文件吗?小白一只

在workspace找到自己编译生成的bin文件烧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