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开发板问题Can't Run Target CPU

楼主:
老是提示Can't Run Target CPU:(Error -1156 @ 0x0)
Device may be operating in low-power mode. Do you want to bring it out of this mode?
(Emulation package 5.1.73.0)
,以前不会这样啊,求助

网友A:
先测一下仿真器能连接上不

网友:
如果这块DSP板以前用过没问题,可以重启电脑再试一下,TI的仿真器莫名奇妙的问题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一下仿真器能连接上不

仿真器测试时成功的

网友:
同样的问题?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