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CAN通信的问题

楼主:
诸位好!
想向大家请教一下CAN通信的问题:
从机向主机发送一遥控帧之后,主机怎样才能收到遥控帧并把与遥控帧相同的ID的数据帧发送至从机?主机设定好与从机的相同的波特率,并且主机中有一相同ID的数据帧。这样是否能成功接收并把数据帧发送至从机?还是还需要另外编写发送此数据帧的程序?
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STM32是CAN配置有例程,应该不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是CAN配置有例程,应该不难搞定。。。

的确有例程!不过,仅是两个单片机利用CAN通信,还有就是一回环测试!
对于,关于遥控帧的问题就稍微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