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吐槽——论坛“编辑器”意见、建议大搜集

楼主:
        大家在使用论坛发帖、回帖的时候遇到过一些让你感觉不爽甚至抓狂的问题吗?如:编辑内容发帖,格式、字体、段落调整的很漂亮,一点发送却面目全非;辛辛苦苦码了好几百字回帖,点击发送页面直接无法显示,之前编辑的回复也统统丢失;插入到内容中的代码显示不全,插入图片打开失败……

       如果你也遇到过上述问题,或你对论坛的“编辑器”有任何意见和建议,欢迎跟帖说出来我们将根据回帖内容于近期重新优化论坛编辑器,以便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

网友A:
我大概算了一下,昨天丢了2000多字。。不过还是不支持jpeg,图片格式有点少,而且上传附件大小限制导致有些附件比如源码工程也不符合大小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编辑的时候没有,发布的之后有时候会出现 ‘ text+数字 ’

虽然选择纯文本显示可以看到,可是有点麻烦

网友:
我只是来纯粹吐槽的!!我只是来纯粹吐槽的!!我只是来纯粹吐槽的!!我只是来纯粹吐槽的!!我只是来纯粹吐槽的!!我只是来纯粹吐槽的!!
我知道什么

网友C:
原来有的“自杀”功能现在被删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算了一下,昨天丢了2000多字。。不过还是不支持jpeg,图片格式有点少,而且上传附件大小限制导致有些附件比如源码工程也不符合大小

现在支持这几种常用格式,还希望增加哪些格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编辑的时候没有,发布的之后有时候会出现 ‘ text+数字 ’

虽然选择纯文本显示可以看到,可是有点麻烦

是指编辑什么内容?代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有的“自杀”功能现在被删掉了?

是指自己删除自己曾经发过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指自己删除自己曾经发过的内容?

椰丝

网友:
嗯,我问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取消这个功能的

网友E:
就提一个,编辑器添加代码高亮吧~          可以适应各种开发语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提一个,编辑器添加代码高亮吧~          可以适应各种开发语言

就是凸出显示代码的意思,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是凸出显示代码的意思,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的,给上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的,给上个图

好嘞,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指编辑什么内容?代码?

有时候用的其他编辑器,比如word,复制过来直接看的话没问题,但是发布之后就有意想不到的内容出现了

怀疑是字号不常见,所以不兼容?

网友:
我也想提一个,按下tab键不能替代四个空格啊,另外一个就是公式的问题了,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F:
我就弱弱地问一句,保存按键在哪?

So TM what......?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就弱弱地问一句,保存按键在哪?

是想要增加一个涂鸦功能吗?

网友G:
草稿箱的帖子,如果不想要了,找不到删除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草稿箱的帖子,如果不想要了,找不到删除的地方。

好的,我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想要增加一个涂鸦功能吗?

情怀还是需要那么一点点滴

So TM what......?

网友H:
建议发帖人下面的自我介绍之类的比如图片大小限制一下,尺度有点大。
比如楼上的图片有点喧宾夺主的味道

网友:
添加类似微博的那种图片处理方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发帖人下面的自我介绍之类的比如图片大小限制一下,尺度有点大。
比如楼上的图片有点喧宾夺主的味道

嗯 ,有道理

网友:
这个地方只是个人意见。
另外这个地方发现有做广告的,不知道论坛管理方面什么态度,如允许做广告和不允许做广告,对论坛的益处需要管理员们认真论证一下。

网友:
上传的图片大小有限制,单反的照片传不上来,另外手机客户端什么时候能出?

网友:
其实可以这样:不过就是没有关键字高亮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f(argc < 3)
        {
                printf("No UID or File Number!!!\n");
                printf("RClient [UID] [FileNum]\n");
                return 0;
        }
}

网友:
我有4点要吐槽:
1、代码插入的功能太差,每次插入代码都看着很不爽;
2、图片排版时很乱;
3、附件容量太小。
4、IE中无法直接插入图片,登陆之后过一段时间又要重新登陆,很恼火

网友:
如果插入的代码支持语法高亮显示,那效果就比较好了。如下面:

#ifndef F_CPU
/*! \brief Define default CPU frequency, if this is not already defined. */
#define F_CPU 2000000UL
#endif

#include
#include

#define LEDPORT PORTE

int main( void )
{
   LEDPORT.DIR = 0xff;    // Set all pins of port D to output.

   while (1)
   {
        LEDPORT.OUT++;
        // Delay
        _delay_ms(100);
   }
}

网友:
建议编辑器中的字体可以在增加几种,特别是等宽字体,方便查看代码。

网友:
为什么重新编辑的帖子会无缘无故加入很多空行?

网友:
俺来吐槽一哈

过去曾就这个问题提过,----本来不是问题,只是俺只喜欢windows的带导航栏的资源浏览风格,其它均不喜欢。

所以,就总想网页也象这样的,象下图中的 “ 3 ” 别发生 --------  即别合拢。免得再点子版块时,还要先点一下+号,再点子版块。

w

实际上,关键是左侧栏每点一次就要刷新,如果能不刷新,这样,数据交换量少了,也达到了期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