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压器的选择

楼主:
由于项目需要,需要将单个端口的网络变压器H1102NL更换为四端口的变压器,选了pulse的HX1259NL
H1102NL的内部结构图如下:
HX1259NL的内部结构如下:

这两个片子能替换吗?

网络交换芯片IP175,

网友:
二者好像不一样哦,,管脚都不一样

网友A:
是一样的,我接触多了。把中心抽头连一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样的,我接触多了。把中心抽头连一起就行了。

恩,正在出板。

网友:
网络交换机。

网友:
板子已经经过测试,HX1259NL能替换H1102,可以看图,板子最下面的是HX1259

网友B:
网络变压器都生产难度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络变压器都生产难度比较大

此话怎讲

网友C:
网络变压器,工艺并不会很复杂的呀。
决定差别的是良品率,pulse这个很好,就是价格太高了,汉仁,磁威都可以。但是目前来说国内其他品牌的良品率就没那么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网络变压器,工艺并不会很复杂的呀。
决定差别的是良品率,pulse这个很好,就是价格太高了,汉仁,磁威都 ...

国内的是设计方面还是材料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国内的是设计方面还是材料不行?

我先说结论,好的网络变压器品牌对外声称不良率在3-5%,但是目前实际使用来说能达到和IC一样的不良率达到0.3%.

设计方面都差不多,主要的一点是出厂检测的程序多少。
虽然我是代理磁威的滤波器,但从我从业的了解来说,现在照成这个差别的主要两个原因,一个是材料的差别,内部都是用的高密度磁环,就是磁环好坏的差别,
还有一个是出厂检测的问题。
每一批产品做好的情况下,会有很多次的出厂检测,剔除不良产品来保证良品率,这样成本就高了很多。其他小厂就不能达到这么高的良品率了,毕竟在打压价格的同时,产品质量目前也没更好的办法来提升。
像目前有一些行业产品合格率要保证在一个范围以内,不能接受不良率过高。就情愿产品贵一点都没问题,别返修就行,返修成本高啊。

像楼主用的pulse的,有长期使用经验的都会了解,pulse以前价格比汉仁和磁威贵一倍多,产品质量确实好呀。后来国内厂家慢慢跟上后,价格有所下调,但是还是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先说结论,好的网络变压器品牌对外声称不良率在3-5%,但是目前实际使用来说能达到和IC一样的不良率达到0 ...

明白一些了
感觉还是材料的差别大,内部都是用的高密度磁环很关键

不过,出厂检测这原因,,
质量是不是检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白一些了
感觉还是材料的差别大,内部都是用的高密度磁环很关键

不过,出厂检测这原因,,
质量是 ...

嗯,里面来说,有磁环差别,还有铜线差别,材料上肯定会有不一样的。
这个这个检测的话。具体怎么检测,谁知道呢。毕竟我不了解生产线上的故事。嘿嘿。
不过最后还是看产品的一个合格率吧,这东西质量才是硬道理。
现在市场上假货泛滥,也并不是不能用,可能不良率15%还多,像汉仁原厂的销售说的,一片都没出过华强北,我也不知道华强北咋那么多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