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调试好的STM32F2的USART驱动(1~5)

楼主:
注意:调试的时候一定要断开PL2303,否则会导致mcu上电复位不正常,一开始还以为是程序问题,后来RS3232才正常。

* FileName       : Uart.c
* Version        : V1.0
* Programmer(s)  :
* Parameters     : STM32F2  120MHz
* DebugTools     : JLINK V8.0 And IAR 730
* Description    :4个USART模块,2个UART模块

* FileName       : Uart.h
* Version        : V1.0
* Programmer(s)  :
* Parameters     : ARM LPC1700  12MHz
* DebugTools     : JLINK V8.0 And Realview MDK V4.22
* Description    :

网友:
/********************************************************************************
* FunctionName   : bsp_InitUart(STM32_UART STM_UARTx,u32 baud)
* Description    : 初始化串口,未启用中断。
* EntryParameter : uartNum - 串口(1~6), baud - 波特率
* ReturnValue    : 成功返回真,否则返回假
*******************************************************************************/
ComInitStatus bsp_InitUart(STM32_UART STM_UARTx,u32 baud)  // usart3 init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TypeDef* COM[6]={USART1,USART2,USART3,UART4,UART5,USART6};

    if (STM_UARTx > STM_USART6)
    {
        return COM_ERROR;
    }
    else
    {
        Uart_SetGpio(STM_UARTx);
         //Uart_NVICConfig(STM_UARTx);  Mask it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        /* 波特率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COM[STM_U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COM[STM_UARTx], ENABLE);                    /* 使能串口 */
        USART_ClearFlag(COM[STM_UARTx], USART_FLAG_TXE);   /* 清发送完成标志,Transmission Complete flag */
    }
   return COM_OK;
}

网友:
尝试着写点高质量代码,今天优化的usart驱动!

网友:
FreeRTOS跑起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