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的问题2

楼主:
各位高手,小弟正在基于DSP开发语音处理功能,采集语音数据,进行压缩、解压缩和播放。第三方的DEMO中提供了语音采集与播放代码,已经测试通过。从网上下载了G.711压缩解压缩算法源码,将压缩解压缩代码添加到第三方的DEMO中,编译的时候提示“program will not fitinto available”。修改链接命令文件28335_RAM_lnk.cmd,将其中一行

“RAML:origin= 0x008000,Length = 0x004000”改为

“RAML:origin= 0x008000,Length = 0x00A000”

    重新编译通过。点击DEBUG按钮进行调试,系统提示:“loader:oneor more sections of your program falls into a memory region that is notwritable”。请教其中的原因。谢谢!语音采集、压缩、解压缩以及播放部分代码如下:

    interrupt void  ISRMcbspSend(void)

{

     inttemp;

     //int encode_buf[500];

     unsignedcharencode_buf[512];

     int*outputSizeBytesE;

     int*outputSizeBytesD;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6;//中断组6的请求被发送至CPU,其他中断被阻塞

     temp=McbspaRegs.DRR1.all;//接收音频数据

     /*设置接收缓冲区的指针,缓冲区最大值为500*/

     DA_rptr++;

     if(DA_rptr>=500)

     {

      //g711_encode->Encode(ADbuf, 500 , encode_buf , outputSizeBytes);

      DA_rptr=0;

     }

     g711_encode->Encode(&temp , 2 , encode_buf ,outputSizeBytesE);

     g711_encode->Decode(encode_buf, *outputSizeBytesE , &temp,outputSizeBytesD);

     ADbuf[DA_rptr]=temp;   //保存录音数据

     if(play_mode==0)

        McbspaRegs.DXR1.all = y;

                   //警报声的幅值

     else

        McbspaRegs.DXR1.all = temp;        //放音

}

链接命令文件如下:

/*

         Contiguous SARAM memory blocks can becombined

         if required to create a larger memoryblock.

*/

MEMORY

{

PAGE 0 :

  /* BEGIN is used for the "boot toSARAM" bootloader mode      */

  /* BOOT_RSVD is used by the boot ROM forstack.               */

  /* This section is only reserved to keepthe BOOT ROM from    */

  /* corrupting this area during the debugprocess              */

  BEGIN      : origin = 0x000000,length = 0x000002     /* Boot to M0 will go here                      */

  BOOT_RSVD  : origin = 0x000002,length = 0x00004E     /* Part of M0, BOOT rom will use this for stack */

  RAMM0      : origin = 0x000050,length = 0x0003B0

/*

  RAML0      : origin = 0x008000,length = 0x001000

  RAML1      : origin = 0x009000,length = 0x001000

  RAML2      : origin = 0x00A000,length = 0x001000

  RAML3      : origin = 0x00B000,length = 0x001000

*/

  RAML       : origin = 0x008000,length = 0x004000

  //RAML      : origin = 0x00A000, length = 0x004000

  ZONE7A     : origin = 0x200000,length = 0x00FC00    /* XINTF zone 7 - program space */

  CSM_RSVD   : origin = 0x33FF80,length = 0x000076     /* Part of FLASHA. Program with all 0x0000 when CSM is in use. */

  CSM_PWL    : origin = 0x33FFF8,length = 0x000008     /* Part of FLASHA. CSM password locations in FLASHA            */

  ADC_CAL    : origin = 0x380080,length = 0x000009

  RESET      : origin = 0x3FFFC0,length = 0x000002

  IQTABLES   : origin = 0x3FE000,length = 0x000b50

  IQTABLES2  : origin = 0x3FEB50,length = 0x00008c

  FPUTABLES  : origin = 0x3FEBDC,length = 0x0006A0

  BOOTROM    : origin = 0x3FF27C,length = 0x000D44

PAGE 1 :

  RAMM       : origin = 0x000400,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1 */

/*

  RAML4      : origin = 0x00C000,length = 0x001000

  RAML5      : origin = 0x00D000,length = 0x001000

  RAML6      : origin = 0x00E000,length = 0x001000

  RAML7      : origin = 0x00F000,length = 0x001000

*/

  //RAMH      : origin = 0x00C000, length = 0x004000

  RAMH       : origin = 0x00C000,length = 0x004000

  ZONE7B     : origin = 0x20FC00,length = 0x000400     /* XINTF zone 7 - data space */

}

SECTIONS

{

  /* Setup for "boot to SARAM"mode:

      The codestart section (found inDSP28_CodeStartBranch.asm)

      re-directs execution to the start of usercode.  */

  codestart        : >BEGIN,     PAGE = 0

  ramfuncs         : > RAML,      PAGE = 0

  .text            : > RAML,      PAGE = 0

  .cinit           : > RAML,      PAGE = 0

  .pinit           : > RAML,      PAGE = 0

  .switch          : > RAML,      PAGE = 0

  .stack           : > RAMM,      PAGE = 1

  .ebss            : > RAMH,      PAGE = 1

  .econst          : > RAMH,      PAGE = 1

  .esysmem         : > RAMM,      PAGE = 1

  IQmath           : > RAML,      PAGE = 0

  IQmathTables     : >IQ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IQmathTables2    : > IQTABLES2,PAGE= 0, TYPE= NOLOAD

  FPUmathTables    : > FPUTABLES,PAGE= 0, TYPE= NOLOAD

/*

  DMARAML4         : >RAML4,     PAGE = 1

  DMARAML5         : >RAML5,     PAGE = 1

  DMARAML6         : >RAML6,     PAGE = 1

  DMARAML7         : >RAML7,     PAGE = 1

*/

  ZONE7DATA        : >ZONE7B,    PAGE = 1

  .reset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 notused                    */

  csm_rsvd         : >CSM_RSVD   PAGE = 0, TYPE = DSECT /* not used forSARAM examples */

  csmpasswds       : >CSM_PWL    PAGE = 0, TYPE = DSECT /* not used forSARAM examples */

  /* Allocate ADC_cal function(pre-programmed by factory into TI reserved memory) */

  .adc_cal     : load =ADC_CAL,   PAGE = 0, TYPE = NOLOAD

}

/*

//===========================================================================

// End of file.

//===========================================================================
*/

网友:
看上图。0x00 E000~0x33 0000是保留区域。不是SRAM。所以

“RAML:origin= 0x008000,Length = 0x004000”改为“RAML:origin= 0x008000,Length = 0x00A000”,肯定是错的。先好好看资料吧

网友:
section的长度不能随意更改,确认硬件有真实存大的sram,才能加大s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