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 ADC的精度问题

楼主:
最近在测试C2000的AD,按说明配置AD,用两节电池分压后作为AD的输入信号,将AD数据读出后从串口输出,如下图,感觉上下误差有些大。

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除了加软件滤波,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提高采样精度呢?

谢谢~!

C2000采样到的数据

C2000采样到的数据

网友A:
AD模块使用外部基准电源是一种方法

网友:
干扰是影响精度的不可勿视的因素。

网友:
谢谢两位版主,我刚刚测试了一下使用外部基准电源的情况,情况有所好转,但还不是太理想。如下图。谢谢。

C2000 ADC 外部参考电压

C2000 ADC 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模块使用外部基准电源是一种方法

谢谢版主,由于我的ADCINA0口用掉了,没办法接外部参考电压,最终决定还是用软件滤波了,就是可能会带来采样延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