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
左下角昨天不知道按了什么键,今天打开就只显示红色部分,试了好长时间也没好,请帮忙看下,,谢谢了

网友:
我估计可能是你一激动想看看你所在的这层里的走线情况,所以你应该按的是shift+s按键,回复的按键也是此组合按键。所以不必担心。

网友A:
点击右下角“clear”就可以了

网友B:
按Ctrl+shift进行切换

网友C:
点左下角那个LS处,可以换层的。

网友D:
这是AD软件吧,左下角的只显示红色,想要切换到彩色,按CTRL+SHIFT+S键切换

网友:
SHIFT+S高亮当前层,*可以切换不同的层,这样观看要好一线,还有SHIFT+M和CTRL+M等都可以方面我们看电路板。

网友:
右侧下方显示你的底层隐藏了,呵呵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是隐藏了底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AD软件吧,左下角的只显示红色,想要切换到彩色,按CTRL+SHIFT+S键切换

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Ctrl+shift进行切换

谢谢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左下角那个LS处,可以换层的。

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击右下角“clear”就可以了

谢谢了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