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的 串口控制LED灯,单播 点对点

楼主:
做不出实验现象,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协调器的程序:
#include "OSAL.h"
#include "AF.h"
#include "ZDApp.h"
#include "ZDObject.h"
#include "ZDProfile.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bugTrace.h"

#if !defined( WIN32 )
  #include "OnBoard.h"
#endif

/* HAL */
#include "hal_lcd.h"
#include "hal_led.h"
#include "hal_key.h"
#include "hal_uart.h"
#include "OSAL_Nv.h"

const cId_t GenericApp_ClusterList[GENERICAPP_MAX_CLUSTERS] =
{
  GENERICAPP_CLUSTERID
};

const 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GenericApp_SimpleDesc =
{
  GENERICAPP_ENDPOINT,              //  int Endpoint;
  GENERICAPP_PROFID,                //  uint16 AppProfId[2];
  GENERICAPP_DEVICEID,              //  uint16 AppDeviceId[2];
  GENERICAPP_DEVICE_VERSION,        //  int   AppDevVer:4;
  GENERICAPP_FLAGS,                 //  int   AppFlags:4;
  GENERICAPP_MAX_CLUSTERS,          //  byte  AppNumInClusters;
  (cId_t *)GenericApp_ClusterList,  //  byte *pAppInClusterList;
  0,          //  byte  AppNumInClusters;
  (cId_t *)NULL   //  byte *pAppInClusterList;
};
static uint8 SerialApp_TxLen;
endPointDesc_t GenericApp_epDesc;
byte GenericApp_TaskID;
byte GenericApp_TransID;
static void rxCB(uint8 port,uint8 event);
unsigned  char Uartbuf[80];
void GenericApp_SendTheMessage(unsigned char theMessageData);

void GenericApp_Init( byte task_id )
{
  halUARTCfg_t uartConfig;
  GenericApp_TaskID = task_id;
  GenericApp_TransID = 0;

  GenericApp_epDesc.endPoint = GENERICAPP_ENDPOINT;
  GenericApp_epDesc.task_id = &GenericApp_TaskID;
  GenericApp_epDesc.simpleDesc
            = (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GenericApp_SimpleDesc;
  GenericApp_epDesc.latencyReq = noLatencyReqs;
  afRegister( &GenericApp_epDesc );

  uartConfig.configured           = TRUE;              // 2x30 don't care - see uart driver.
  uartConfig.baudRate             = HAL_UART_BR_115200;
  uartConfig.flowControl          = FALSE;
  uartConfig.flowControlThreshold = 64; // 2x30 don't care - see uart driver.
  uartConfig.rx.maxBufSize        = 128;  // 2x30 don't care - see uart driver.
  uartConfig.tx.maxBufSize        = 128;  // 2x30 don't care - see uart driver.
  uartConfig.idleTimeout          = 6;   // 2x30 don't care - see uart driver.
  uartConfig.intEnable            = TRUE;              // 2x30 don't care - see uart driver.
  uartConfig.callBackFunc         = rxCB;
  HalUARTOpen (0, &uartConfig);

}

UINT16 GenericApp_ProcessEvent( byte task_id, UINT16 events )
{
  afIncomingMSGPacket_t *MSGpkt;

  if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GenericApp_TaskID );
    while ( MSGpkt )
    {
      switch ( MSGpkt->hdr.event )
      {
        case AF_INCOMING_MSG_CMD:
          //GenericApp_MessageMSGCB(MSGpkt);
            break;

        default:
          break;
      }
      osal_msg_deallocate( (uint8 *)MSGpkt );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GenericApp_TaskID );
    }
    return (events ^ SYS_EVENT_MSG);
  }
  return 0;
}

static void rxCB(uint8 port,uint8 event)
{
  if ((event & (HAL_UART_RX_FULL | HAL_UART_RX_ABOUT_FULL | HAL_UART_RX_TIMEOUT)) &&
#if SERIAL_APP_LOOPBACK
      (SerialApp_TxLen < SERIAL_APP_TX_MAX))
#else
      !SerialApp_TxLen)
#endif
  {
    SerialApp_TxLen = HalUARTRead(0, Uartbuf, 80);
    if (SerialApp_TxLen)
    {

    HalUARTWrite(0,Uartbuf,SerialApp_TxLen);
    GenericApp_SendTheMessage(Uartbuf[2]);

         if(Uartbuf[2]=='O'&&Uartbuf[3]=='D'&&Uartbuf[4]=='1')
      GenericApp_SendTheMessage(1);
    else if(Uartbuf[2]=='C'&&Uartbuf[3]=='D'&&Uartbuf[4]=='1')
      GenericApp_SendTheMessage(11);

    else if(Uartbuf[2]=='O'&&Uartbuf[3]=='D'&&Uartbuf[4]=='2')
      GenericApp_SendTheMessage(2);
    else if(Uartbuf[2]=='C'&&Uartbuf[3]=='D'&&Uartbuf[4]=='2')
      GenericApp_SendTheMessage(22);

    else if(Uartbuf[2]=='O'&&Uartbuf[3]=='D'&&Uartbuf[4]=='3')
      GenericApp_SendTheMessage(3);
    else if(Uartbuf[2]=='C'&&Uartbuf[3]=='D'&&Uartbuf[4]=='3')
      GenericApp_SendTheMessage(33);

    SerialApp_TxLen=0;
    }

  }
}

void GenericApp_SendTheMessage(unsigned char theMessageData)
{
afAddrType_t my_DstAddr;
my_DstAddr.addrMode=(afAddrMode_t)Addr16Bit;
my_DstAddr.endPoint=GENERICAPP_ENDPOINT;
my_DstAddr.addr.shortAddr=(Uartbuf[0]<<8)|(Uartbuf[1]);

AF_DataRequest(&my_DstAddr
,&GenericApp_epDesc
,GENERICAPP_CLUSTERID
,1
,&theMessageData
,&GenericApp_TransID
,AF_DISCV_ROUTE
,AF_DEFAULT_RADIUS);

终端程序:
#include "OSAL.h"
#include "AF.h"
#include "ZDApp.h"
#include "ZDObject.h"
#include "ZDProfile.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bugTrace.h"

#if !defined( WIN32 )
  #include "OnBoard.h"
#endif

/* HAL */
#include "hal_lcd.h"
#include "hal_led.h"
#include "hal_key.h"
#include "hal_uart.h"

#define SEND_DATA_EVENT 0x01

// This list should be filled with Application specific Cluster IDs.
const cId_t GenericApp_ClusterList[GENERICAPP_MAX_CLUSTERS] =
{
  GENERICAPP_CLUSTERID
};

const 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GenericApp_SimpleDesc =
{
  GENERICAPP_ENDPOINT,              //  int Endpoint;
  GENERICAPP_PROFID,                //  uint16 AppProfId[2];
  GENERICAPP_DEVICEID,              //  uint16 AppDeviceId[2];
  GENERICAPP_DEVICE_VERSION,        //  int   AppDevVer:4;
  GENERICAPP_FLAGS,                 //  int   AppFlags:4;

  0,          //  byte  AppNumInClusters;
  (cId_t *)NULL,  //  byte *pAppInClusterList;
  GENERICAPP_MAX_CLUSTERS,          //  byte  AppNumInClusters;
  (cId_t *)GenericApp_ClusterList   //  byte *pAppInClusterList;
};

endPointDesc_t GenericApp_epDesc;
byte GenericApp_TaskID;
byte GenericApp_TransID;
devStates_t GenericApp_NwkState;
void SampleApp_HandleKeys( uint8 shift, uint8 keys );
void GenericApp_MessageMSGCB(afIncomingMSGPacket_t *pkt);

void GenericApp_Init( byte task_id )
{
  halUARTCfg_t uartConfig;//串口

  GenericApp_TaskID = task_id;
  GenericApp_NwkState=DEV_INIT;
  GenericApp_TransID = 0;

  GenericApp_epDesc.endPoint = GENERICAPP_ENDPOINT;
  GenericApp_epDesc.task_id = &GenericApp_TaskID;
  GenericApp_epDesc.simpleDesc
            = (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GenericApp_SimpleDesc;

  GenericApp_epDesc.latencyReq = noLatencyReqs;
  afRegister( &GenericApp_epDesc );

    uartConfig.configured           = TRUE;              // 2x30 don't care - see uart driver.
  uartConfig.baudRate             = HAL_UART_BR_115200;
  uartConfig.flowControl          = FALSE;
  uartConfig.flowControlThreshold = 64; // 2x30 don't care - see uart driver.
  uartConfig.rx.maxBufSize        = 128;  // 2x30 don't care - see uart driver.
  uartConfig.tx.maxBufSize        = 128;  // 2x30 don't care - see uart driver.
  uartConfig.idleTimeout          = 6;   // 2x30 don't care - see uart driver.
  uartConfig.intEnable            = TRUE;              // 2x30 don't care - see uart driver.
  uartConfig.callBackFunc         = NULL;
  HalUARTOpen (0, &uartConfig);

}

UINT16 GenericApp_ProcessEvent( byte task_id, UINT16 events )
{
  afIncomingMSGPacket_t *MSGpkt;

  if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GenericApp_TaskID );
    while ( MSGpkt )
    {
      switch ( MSGpkt->hdr.event )
      {
        case AF_INCOMING_MSG_CMD:
          GenericApp_MessageMSGCB(MSGpkt);
            break;

        default:
          break;
      }
      osal_msg_deallocate( (uint8 *)MSGpkt );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GenericApp_TaskID );
    }

    //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
    return (events ^ SYS_EVENT_MSG);
  }
  return 0;
}
void GenericApp_MessageMSGCB(afIncomingMSGPacket_t *pkt)
{
  unsigned char buffer;
  switch ( pkt->clusterId )
  {
  case GENERICAPP_CLUSTERID:
     osal_memcpy(&buffer,pkt->cmd.Data,1);
     if(buffer==1)
       HalLedSet(HAL_LED_1,HAL_LED_MODE_OFF);
     else if(buffer==11)
       HalLedSet(HAL_LED_1,HAL_LED_MODE_ON);

     else if(buffer==2)
       HalLedSet(HAL_LED_2,HAL_LED_MODE_OFF);
     else if(buffer==22)
       HalLedSet(HAL_LED_2,HAL_LED_MODE_ON);

     else if(buffer==3)
       HalLedSet(HAL_LED_3,HAL_LED_MODE_OFF);
     else if(buffer==33)
       HalLedSet(HAL_LED_3,HAL_LED_MODE_ON);
     break;
  }

}
用串口调试助手(应该不是软件出错)发送,没有现象,灯不受控制

网友A:
你确定你的目标地址是对了吗?不需要转化为16进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目标地址是对了吗?不需要转化为16进制吗?

在哪里看目标地址?我刚开始学习,不太知道,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