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4没有用到的反相器输入端悬空会增加功耗吗?

楼主:
74HC14里面有6个反相器,但是我只用到了2个,还剩下4个没用。我发现如果将这四个没用的反相器输入端悬空,系统的功耗会很大。但是将输入端接地,系统的功耗就会减小。
那这说明74HC14的输入端悬空会增加功耗吗?
如果不能悬空,是接地好还是接Vcc好呢?或者在输入端串一个大电阻,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吗?

网友A:
CMOS工艺数字芯片输入端悬空是很可能增加功耗的,通常不应该悬空。
CMOS工艺数字芯片不用的门,输入端接地和接Vcc均可。
接电阻到地或者接电阻到Vcc当然可以,但要增加成本和电路板面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MOS工艺数字芯片输入端悬空是很可能增加功耗的,通常不应该悬空。
CMOS工艺数字芯片不用的门,输入端接地和接Vcc均可。
接电阻到地或者接电阻到Vcc当然可以,但要增加成本和电路板面积。

我的意思是就接电阻,然后悬空着,不接地也不接Vcc,如图

我的想法是,反相器输入端悬空着,就有干扰信号输入从而导致反相器不停工作,增大功耗。如果我加一个大电阻,那干扰信号经过一个电阻之后就没有了,因而输入端的信号就不会反复变化了。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就接电阻,然后悬空着,不接地也不接Vcc,如图

我的想法是,反相器输入端悬空着,就有干扰信号输入从而导致反相器不停工作,增大功耗。如果我加一个大电阻,那干扰信号经过一个电阻之后就没有了,因而输入端的信号就不会反复变化了。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有问题。

“反相器输入端悬空着,就有干扰信号输入从而导致反相器不停工作,增大功耗”
这要看悬空的导线有多长。如果芯片引脚只是接到了焊盘上而没有导线,干扰不会有多少。

如果导线比较长而有干扰,在靠近芯片引脚处接入大电阻会减少干扰,而在远离芯片引脚那端则没有作用。减少干扰的原因,是大电阻与芯片输入端对地分布电容构成低通滤波。

不过,将芯片输入端引脚接Vcc或地,对抗干扰性来说,比接入大电阻要好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就接电阻,然后悬空着,不接地也不接Vcc,如图

我的想法是,反相器输入端悬空着,就有干扰信号输入从而导致反相器不停工作,增大功耗。如果我加一个大电阻,那干扰信号经过一个电阻之后就没有了,因而输入端的信号就不会反复变化了。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有问题。

这么做非常不可靠,还是接入固定电平为宜。

网友:
感谢两位再一次的热情解答,又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相器输入端悬空着,就有干扰信号输入从而导致反相器不停工作,增大功耗”
这要看悬空的导线有多长。如果芯片引脚只是接到了焊盘上而没有导线,干扰不会有多少。

如果导线比较长而有干扰,在靠近芯片引脚处接入大电阻会减少干扰,而在远离芯片引脚那端则没有作用。减少干扰的原因,是大电阻与芯片输入端对地分布电容构成低通滤波。

不过,将芯片输入端引脚接Vcc或地,对抗干扰性来说,比接入大电阻要好得多。

如果从功耗的角度来讲,让它悬空着的功耗大还是接入确定电平的功耗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从功耗的角度来讲,让它悬空着的功耗大还是接入确定电平的功耗大?

从功耗角度,输入端接确定电平的功耗较小。

网友:
如果不能悬空,是接地好还是接Vcc好呢?
哈哈 我一直是接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