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得RS232波形数据位后怎么多了一电平位?菜鸟求解释

楼主:
串口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img]USART_Mode_Rx|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输出设置
        USART1_printf(USART1, "1");
        USART1_printf(USART1, "1");
        USART1_printf(USART1, "1");

图中一个周期得到数据为:10111001100
转换为TTL为:01000110011
数据信息为:1000 1100  (Hex 31)
为甚后面还多了一个 0呢?

网友:
波形图

波形图

波形图

网友:
测得一个周期 时间约  96us    相当于115200bit/s  数据11位 。 这其中如何多了一位出来呢?

网友A:
注意串口模式设置。串口有两种模式:一种是10 位的,一种是11位的,后者多出一位奇偶校验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串口模式设置。串口有两种模式:一种是10 位的,一种是11位的,后者多出一位奇偶校验位。

这是通过什么设置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通过什么设置的呢?

你的串口是哪里的?芯片上的去看芯片手册,PC上的也同样是用指令控制,串口软件里都会有设置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串口是哪里的?芯片上的去看芯片手册,PC上的也同样是用指令控制,串口软件里都会有设置选项。

是这样设置的么?

串口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img]USART_Mode_Rx|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输出设置
        USART1_printf(USART1, "1");
        USART1_printf(USART1, "1");
        USART1_printf(USART1, "1");

这样的输出一个字符,是多少个bit量,一共耗时多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设置的么?

串口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输出设置
        USART1_printf(USART1, "1");
        USART1_printf(USART1, "1");
        USART1_printf(USART1, "1");

这样的输出一个字符,是多少个bit量,一共耗时多长呢

去看你所用芯片的器件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看你所用芯片的器件手册。

恕我愚笨,能点明   应该在手册中查哪些参量的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恕我愚笨,能点明   应该在手册中查哪些参量的设置呢

就是有关串口模式及配置部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