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尖峰问题

楼主:
本人在做有关boost电路的仿真,24V升到100V,IGBT刚导通的瞬间会有一个电压冲击,能达到500V,请问这个电压尖峰如何抑制,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不把原理图贴出来,谁能知道你的示波器显示的是哪一点的波形?

网友:
这个好像叫过冲
不知道你的MOS(IGBT)的开关速度能不能调整,如果可以调整的话试着减慢MOS的开启速度,就是让第二张图电压上升的速度减慢,波形减缓,IGBT不太了解,如果换成MOS,看到过冲我可能会试着增大栅极电阻,在效率和发热允许的情况下减慢MOS开启的速度
MOS开关速度慢,则发热大,效率低,但是过冲少,EMI表现比较好
MOS开关速度快,发热小,效率相对会高一点,但是会出现明显的过冲,EMI严重一些
以上一点拙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叫过冲
不知道你的MOS(IGBT)的开关速度能不能调整,如果可以调整的话试着减慢MOS的开启速度,就是让第二张图电压上升的速度减慢,波形减缓,IGBT不太了解,如果换成MOS,看到过冲我可能会试着增大栅极电阻,在效率和发热允许的情况下减慢MOS开启的速度
MOS开关速度慢,则发热大,效率低,但是过冲少,EMI表现比较好
MOS开关速度快,发热小,效率相对会高一点,但是会出现明显的过冲,EMI严重一些
以上一点拙见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
一般IGBT电路采用抑制关断时的电压尖峰。
IGBT的尖峰有很多原因,楼主的开通瞬间不好判断。
如果是关闭时的电压尖峰,建议试制进行栅极驱动电阻变大,关断时间延长,电压尖峰变小。

网友B:
我经常接触的是BUCK电路,phase冲的过高,一般加一个RC串联的Snabber电路,还有降低MOS开启速度,呵呵,拙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经常接触的是BUCK电路,phase冲的过高,一般加一个RC串联的Snabber电路,还有降低MOS开启速度,呵呵,拙见。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