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汇编实现“1”位计数

楼主:
           你是否有过对变量中“1”位的计数需求呢?有时候需要对若干变量中的“1”进行计数。如果单纯的进行移位与那效率就太低了。对一个word移位三十二次再进行与然后比较加计数,看过一回反汇编,对一个word进行“1”位计数要250+条指令周期。下面介绍一个用汇编实现的arm“1”位计数高效代码。
      3位分组计算:把32位字分成3位的组,每一组的和是两位大小的数,并行计算这些3位组,然后用对数方式加起来。
     这个操作一共占用10个周期,加两个常数建立周期。

网友:
来自 10楼

  1. UINT32 bit1count(UINT32 n)

  2. {

  3.          UINT32 t;

  4.     UINT32 m = 0x49249249;

  5.     t = n & (m << 1);

  6.     n = n - (t >> 1);

  7.     t = n & (m >> 1);

  8.     n = n + t;

  9.     m = 0xc71c71c7;

  10.     n = n + (n >> 3);

  11.     n = n & m;

    n = n + (n >> 6);

    n = n + (n >> 12);

    n = n + (n >> 24);

    n = (n & 0x3f);

         return n;

}

C语言版来啦

网友A:
如果按8bit分为一组然后去查表呢?是不是更快?我只要查4次。内存占用也还好,也就256字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8bit分为一组然后去查表呢?是不是更快?我只要查4次。内存占用也还好,也就256字节。

你算算呢,你需要移四次位,至少做三次与,关键是你的查表,你要遍历你的表,这个指令不少啊,遍历四次表,还要做加法,想想多得就不少,肯定不会更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8bit分为一组然后去查表呢?是不是更快?我只要查4次。内存占用也还好,也就256字节。

可以写个c看一下反汇编有多少条指令能够做完这件事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算算呢,你需要移四次位,至少做三次与,关键是你的查表,你要遍历你的表,这个指令不少啊,遍历四次表,还要做加法,想想多得就不少,肯定不会更快

char Table[256] =
        {0, 1, 1, 2, 1, 2, 2, 3,..........8};
//         0, 1, 2, 3, 4, 5, 6, 7,..........255

int Get1Bits(int nSmble)
{
        int nCounts = 0;

        for(int i=0; i < 32; i+=8)
        {
                  nCounts += Table[((unsigned char)(nSmble >> i))]
        }

   return nCounts;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写个c看一下反汇编有多少条指令能够做完这件事情

其实你对汇编的了解还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ar Table[256] =
        {0, 1, 1, 2, 1, 2, 2, 3,..........8};
//         0, 1, 2, 3, 4, 5, 6, 7,..........255

int Get1Bits(int nSmble)
{
        int nCounts = 0;

        for(int i=0; i < 32; i+=8)
        {
                  nCounts += Table[((unsigned char)(nSmble >> i))]
        }

   return nCounts;
}

网友:
谈不上谈不上,我对汇编也不熟